[电源] 不到7毛钱的6孔插座转换器,居然是铜插片,插仨充电器或小电源还是可以!

楼主(2023-12-18):
这个6孔插座转换器是上半年撸的了,除掉红包啥的,6毛7到手
放了大半年,得空拆开看看

外观
好大的2500W

三个侧面各一个双插孔

插片可旋转180°,用磁铁试不吸

拆掉俩螺丝,抠开

里面长这样

插片和铜条间是铆钉连接,所以才能转动

把芯子抠出来

俩铜片一毛一样,是对称的,设计挺巧妙

刮了下插片,是铜的

全家福

铜片、壳子设计挺巧妙,完全是对称的
说它能过2500W偶是不信,250还是可以,毕竟铆钉活动接触部分会有电阻
不过,7毛钱还要什么自行车

网友A:
我咋感觉主要是因为外形比较特殊,铜质比较好加工。

网友:
刮到深层明显白的呀,是铝的

网友:
虽然达不到2500W,但还是属于良心产品。

网友:
有用磁铁测试吗?

网友:
这东西只要外壳质量可以一般稍微大点电流也没事,主要怕外壳烤化了

网友:
这个转换插座倒是买过几个,还没有拆过,估计里面差不多。

网友:
还不错,虽然真上了2500W多半会烤焦,但铜芯还是很好了

网友:
这个插座的扩展性还可以

网友:
我撸了10个,不知道放哪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咋感觉主要是因为外形比较特殊,铜质比较好加工。

嗯嗯,因为要转,铝片不耐磨

网友:
还有一种有挡板的

网友:
有诚意,只是转轴那时间长了容易松动接触不好打火

网友:
小功率设备一点事都没有

网友:
铆钉中间插根合适的电线铜芯进去再铆一下。

网友:
千篇一律吧,也只能这样啊

网友:
看着还不错,小功率用挺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