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D一款自己用的多孔插座

楼主(2023-12-18):
打造一款自用多孔位带开关插座,从此不为插座不够用而烦脑,,

网友:
这个有现成的铝型材,我们办公桌下用的,每个工位1.5米,想开多少个孔都行

网友:
开孔也是大工程啊

网友:
我是买的明装插座

网友:
有现成的,自己开孔比较难

网友:
期待成品照片

网友:
开孔容易,组装起来有难度,得卡尺寸选料。

网友:
铝合金导电的不安全把

网友:
开孔有难度不如买成品

楼主:
铝合金材料长50cm,宽10cm,高4.4cm,预计可以装下9个AC插座

楼主:
开孔是个难题

网友:
铝型材上开孔要上铣床吧,没有大家伙玩不了这个

网友:
你这开孔是先钻再用锉刀锉的吧。

网友A:
铝合金的会不会不安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铝合金的会不会不安全

做好绝缘,没有问题

楼主:
手工开孔太慢了

楼主:
断断续续搞了几天,开完孔。

网友:
铝型材上开孔要上铣床,没有玩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