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银灿] IS917有这么快吗?

楼主(2023-12-18):
用了5年的IS903双贴8CDJ翻新了一下,换了USB头和改了双贴9EFK,而且也修复好了之前的IS903+双贴9DFK,之后就拆了两个8CDJ贴到IS917那,速度好吊!

第一个IS917的速度:

第二个IS917的速度:

这两个是之前有问题的,修复好了:

成品:

问问各位大神,IS917有没有像IS903那样的CD-ROM分区和烧录ISO的软件??
有能私聊私发给我吗?我的家元没了!

网友:
没有,917不支持

网友A:
我上次咸鱼坏盘高了几片8CDJ,竟然是不支持DDR的,速度超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上次咸鱼坏盘高了几片8CDJ,竟然是不支持DDR的,速度超慢。

我以前拆的4片8cdj很好的,双贴903速度飞快,最快写入105m,最低也有90多,冷数据数据保2年多没问题,但是在46en上就是开不了,土狗拆了也一样

网友:
is917确实块,尤其是写速度,比同档次的3267  3268都快,但兼容性稳定性一般,有时会遇到一些玄学问题

网友:
速度还是可以的!

网友B:
IS917,不超频,能干到160/120。超超频,进一步超延时参数,个人最高摸过180读,不过相同颗粒在3268上超频(保证数据安全的超频参数),能跑出220/170的速度,而且兼容性比917好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S917,不超频,能干到160/120。超超频,进一步超延时参数,个人最高摸过180读,不过相同颗粒在3268上超频 ...

8CDJ 没查到可以上3268!

网友:
有利有弊啊,兼容性是个问题

网友:
917速度可以,兼容性真的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