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拆改个酒店充电器…

楼主(2023-12-18):
之前改了10个送人的加上长期插电的也消耗的差不多了,补仓10个…这次居然一大部分都是蓝牙单片机了…

网友A:
这种应该都是慢充,用处不大

网友B:
现代文明社会的悲哀,住个酒店,手机充个电都另要扫码付钱才能充。悲哀之极!!!所以马克思说:自从资本来到人间,从头到脚,每个毛孔,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!

网友C:
这个倒是好说,直接绕开电路就行。花里胡哨的一大堆没什么用,真要是想限制,可以让充电头先输出3.3v给蓝牙板供电,确认付费后再通过握手协议给输出端输出5V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应该都是慢充,用处不大

和共享充电宝一样,都是慢充,快充的话时间短它们还怎么挣钱

网友:
酒店不提供插座吗?

网友:
怎么现在酒店不提供免费USB口了吗?

网友D:
酒店里面难道是不提供220V交流电插座了吗????出门难道不带充电器了吗??????????这玩意咋跟掩耳盗铃一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代文明社会的悲哀,住个酒店,手机充个电都另要扫码付钱才能充。悲哀之极!!!所以马克思说:自从资本来 ...

自己不带充电器的?别就该给白嫖毛孔才是干净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酒店里面难道是不提供220V交流电插座了吗????出门难道不带充电器了吗??????????{:013 ...

有大把的人出门着急忘了带的,没有需求市场也不会做这些玩意儿,就像共享充电宝

网友:
一般都是个人自带充电器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大把的人出门着急忘了带的,没有需求市场也不会做这些玩意儿,就像共享充电宝 ...

那只能自认倒霉,,

网友:
充电器多大的,瓦数太小就不值得弄了

网友F:
软破解不好弄。
1.小白只需一把剪刀,剪线直接接拆解的省了。
2.拆开在内部飞线就更简单,但需要烙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现代文明社会的悲哀,住个酒店,手机充个电都另要扫码付钱才能充。悲哀之极!!!所以马**说:自从资本来 ...

马**那套事实证明根本就行不通…无所谓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已…别扯和技术无关的话题了和医疗教育这些比起来已经很善良了…再说了我一年有时候连一次酒店也住不了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倒是好说,直接绕开电路就行。花里胡哨的一大堆没什么用,真要是想限制,可以让充电头先输出3.3v给蓝牙 ...

确实拆过这种蓝牙芯片在充电头内的,不过拆开后还是可以解决问题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应该都是慢充,用处不大

2a的速度我手机也就用1.6-1.7a足够了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软破解不好弄。
1.小白只需一把剪刀,剪线直接接拆解的省了。
2.拆开在内部飞线就更简单,但需要烙铁。 ...

剪线后的接头美化问题不好解决,再说了这样子搞后还可以有个电源指示灯…

网友:
这种一般10W的,还可以用用,就是纹波系数比较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