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坏的公共交流充电桩,公共停车场上看到的

楼主(2023-12-18):
出门玩耍,在一个公共停车场看到一个,充电桩被砸坏了,随拍了两张照片

时间匆忙也没细拍

网友:
状态有点离谱,被人家故意砸的吧

网友A:
按下那个接触器是不是可以强制充电

网友B:
交流桩么?  没看到逆变部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下那个接触器是不是可以强制充电

不可以~需要控制电路那个白色小继电器也吸合才行

网友:
这东西都拆成这样了,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充电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交流桩么?  没看到逆变部分啊

就是交流桩!

网友:
220V的慢充

网友:
从地下进来的像2.5平方的线子,而充电插头出来的像6平方的线子,这是哄鬼的吗

网友:
220V交流供电,根据线的粗细,应该是慢充!

网友:
肉不少,板子薅走啊

网友:
很复杂,关键是收费部分

网友:
人真坏,损坏财物,裸漏导致危险,抓住判刑。

网友:
这个交流的相对简单吧,主要是功率计算与收费管理,都有无线网络。

网友:
这力度肯定是故意的

网友:
没处用,拆男件还差不多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钱收了,电却没冲上,车主生气了干的。

网友:
交流充电桩就是一个能收你钱的插板,没什么鸟用,还不如自己拉根电线,接个大功率的插座

网友:
开成这样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充电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