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REMAX睿量  明系列5USB充电器(青春版)RU-U1

楼主(2023-12-19):
REMAX(睿量)是深圳市睿禾科技有限公司的品牌,睿禾是香港睿丰实业集团旗下的公司,按理说这么个集团公司做的产品,质量应该不会太差。

这个充电器是被人用502粘在桌板下面的,充电特慢,扣下来看看什么毛病,这个灰色条是硅胶材质,上面印了产品参数,总结一下就是输入220v,输出5v2.4a

顶面

正面 5个usb口,看上去可以充5个手机

背面8字输入插座

扣出电路板 布局还行,均匀分布

背面 肉有点少 次级是二极管整流,发热比较大,第一个口有苹果识别电阻,另外4个口是d+d-短路设计,安卓系统可以上2a

输入端两个400v8.2uf电解滤波电容

输出端一个6.3v 560uf固态滤波电容

小小的变压器,5v2.4a应该是没虚标的,但配5个口就有点过分了,配2个口就差不多了,

end

网友:
有点简单,估计5个口合计2A差不多吧

网友A:
这个就是输出电流小,其他没毛病

网友:
做工可以   不错

网友:
电流太小了

网友:
充电一个手机都够呛

网友:
估计电流太小,其它没毛病

网友:
多口方便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就是输出电流小,其他没毛病

电流小就是最大的毛病,5个口至少配5a才合适

网友:
看起来简单了点

网友:
确实!电流小就是最大的毛病,5个口至少配5a才合适!

网友:
这变压器个头,2.4A玄。。

网友:
看起来没毛病

网友:
没有测试不知道电压是否足。
这些多口充电器,甚至有些只能达到12W的总功率,插入设备越多,功率也不会增大

网友:
多口同时充,那得出去度个假回来再看

网友B:
我也有一块类似的5口,总输出接近10A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有一块类似的5口,总输出接近10A

我几年前买过旧的6口anker不便宜,新的原价100元起。早期批次小米4口满载温热,用料最好。后期小米4口用料缩水,满载发烫。楼主电源接口多,拇指边长反激变压器最大功率10瓦,绕组利用率一半,如果用高频逆变桥,同步整流桥技术,可以提高绕组利用率,2倍负载能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几年前买过旧的6口anker不便宜,新的原价100元起。早期批次小米4口满载温热,用料最好。后期小米4口用 ...

谢谢这位朋友告知,过年事多,不打算折腾了,够用就好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