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解长虹干鞋器(伸缩盐盒款),并添加臭氧功能,还有测量数据

楼主(2023-12-18):
寒潮来临,赶紧买一个烘鞋器,市面上产品很多,但是产品良莠不齐,品牌的也可能有坑。无牌产品更加难以揣测,因为功能结构都简单,很多厂都能做。
于是买前找找前人的拆解视频。选定了长虹这个款,因为担心不够长,买了伸缩臂款。实测伸缩臂无需拉长即可用常用鞋子。如果是靴子之类的话,建议买软管款而不是小臂的款。
选这个原因有二:其一,风机电源是高压非隔离BUCK,好歹强过阻容降压的,这个大家都压低成本的年代,难以见到更好的电源了;其二,加热器是PTC的,强过电阻发热丝的产品了,安全性高了很多。
另外市面上还有类似的但是是圆形臂的,其出风方向不同,个人感觉不易吹到底部,于是排除。
下面是图

首先是来自TB的产品图,就长这个样

下面是拆后图

首先是电源板,国产的PN8031L芯片,没有找到资料,但是根据相近产品推测标称3.6W@12V,输入还是半波整流的。

接着看输出电容,普通电解电容,耐压25V,容量470uF,算是足够

输入电容是 105C 400V 4.7uF,普通。

风机尺寸 7530 12V,稳压电源实测 3.2W,这个风机质量一般,动平衡一般,不算好也不算差,动平衡比起 sharp ACE 差一些,应该是含油轴承。后面测量,这个是主要的噪声源,但是不打算换了。实际上,安装好启动后拿住机器能感觉到机身有震动,就是来自风机。

接着是风道,风机出来就是PTC了,然后风道一分为二,风道塑料感觉是回收料,有回收料的味道。

也有外壳图,外壳应该是全新料,质量还不错

然后是改造部分,就是添加了一个臭氧模块以及添加了一个初效滤棉。
这个模块使用5V,于是需要一个DC-DC降压模块。
实际选用的是 Mini360 模块,因为便宜,手头有几个。但也因为便宜,这个有坑。
可调电源测量臭氧模块 24mA@5V,担心功率太低,于是决定稍微超压使用,提升到6.2v,原来3个放电针只有2个点亮,现在3个都亮了,黑暗条件下能看见微微的紫光。
这个祖国版的 MP2307 模块硬是有10mA左右的待机功耗,是12V电源测量到的,于是增加了 0.1W左右的功耗。这个小电源模块也做了改造,去掉原本的可调电阻,可调电阻不够稳定,替换为 0603尺寸 4.7K的电阻,测量输出约6.3V,还可以。
后来测量降压模块与臭氧模块组合体功耗,约34mA@12V,加上风机,勉强满足电源芯片的输出能力。这部分忘记拍照了,仅文字记述。

下面是取电点,线用胶固定了

臭氧模块的针部分也用胶固定了,位置不太好选,最后决定这个位置最优

为了添加初效滤棉,用俩铝线固定作为防护网

下面是测量部分
功率计测量开机有200+W,稳态有150W,但是没有拍照。

测温点

室温

无鞋罩住的稳态温度 49.7度

套鞋后的稳态温度58.6,注意热电偶测温不精确,会有2度误差。

噪声,近距比较高有61~62,隔1m有48dBA。

原来担心臭氧量不够,后来感觉是合适的,开机就有一些臭氧味道,但是没有很浓,认为可以随机器一起工作而无需另外加定时开关

最后,为了缩小图片体积,花时间做了裁剪以及缩放,这样应该能提高加载速度并降低论坛压力。
另外需要吐槽论坛防护,帖子图片一多就无法一次性上传图片,会被block一段时间,需要分次上传。而且晚上数据库老容易挂掉。

要是有人认为本帖有帮助,请给个赞

网友:
臭鞋加热器

多少买的?

楼主:
价格35+,PDD比TB低一些,40以下都可以吧

这种的有个缺点是定时旋钮要挺大力,因为能定的时间比较长。。。

网友:
据说臭氧也有副作用,使用时要注意。

网友:
臭氧不建议用,还不如顶上装二个紫外发光管。

网友:
臭氧量少的话,无所谓,量多会引起上呼吸道损伤,肺叶损伤

网友:
臭氧不是会加速塑料老化吗

网友:
臭氧分解效果可以的

网友:
把鞋子举起来?太不优雅了!

网友:
俺好像是近30年买的,PTC的,现在都还再用

网友:
长虹这个款价格几何?

网友:
臭氧的杀菌作用不是错的。

网友:
很平凡的一个日常小家电,设计理念不错,楼主拆解得很细,解释也详细,赞一个。

网友A:
长虹是垃圾产品代名词,长虹美菱一路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长虹是垃圾产品代名词,长虹美菱一路货

哈哈哈,这个还有个名字 小米有品生态链品牌即品烘鞋器,价格x3

网友:
也改过志高的。那个48度,我的是45度

网友B:
这个和普通塞到鞋里面加热的效果有很大区别么?是干得快了还是怎么的?如果都差不多时间那加吹风的改进没必要啊.

网友:
长虹是不是小家电都是贴牌的,当年的军工企业 做这么多年感觉没有什么活力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和普通塞到鞋里面加热的效果有很大区别么?是干得快了还是怎么的?如果都差不多时间那加吹风的改进没必要 ...

这个是吹风有热风循环,干燥的快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玩意旋钮设计在那个位置就是位败笔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