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发现便宜买的水晶头都氧化了

楼主(2023-12-18):
南京,办公室使用环境,

从左向右
蓝色成品网线,
白色成品网线,已氧化
1毛穿孔水晶头,已氧化
2毛水晶头
5毛赛钢水晶头
手机拍照细节不清晰,以后买个显微镜

楼主:
1毛的穿孔水晶头可能没镀层,只能应付完工验收。用了才半年就锈黑了,重新买了太阳风的准备换一遍

网友:
10年前买的西普科的水晶头做的网线,现在还是金光闪闪

网友A:
这个面是压接面,氧化其实无所谓。接触面是侧面那一点斜面,那边没氧化就行

网友:
我也在南京,家里比较潮湿,有些水晶头在路由器上的我刚才拔下来看了一下,部分也有氧化的。

网友:
镀金的会比较好一点,现在的便宜货都不行,尤其是潮湿的环境。一些路由器的网线口现在也垃圾,时间长了也氧化。

网友:
别提了,上个月刚把多年前闲鱼买的十斤水晶头扔了.

老实买20多一盒的品牌货.

网友:
买过“一舟”牌子的,感觉不错:

网友:
14年买过一盒(100个)三堡的,京东卖29.9元。

网友:
安普的应该可以

网友:
湿气大引起的多,还有长期不用的也会导致氧化

网友:
看来不该省的钱就是不能省

网友:
是的氧化了但是还能铜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面是压接面,氧化其实无所谓。接触面是侧面那一点斜面,那边没氧化就行 ...

如果有电镀是连续处理,这个平面面氧化说明斜面也会氧化

楼主:
那个穿孔水晶头,有专利2019204132455
特征是一字型排布置线空3

刚去驿站取了新买的TYF水晶头,也说有专利,特点是尾端压接网线外皮的卡子上有个半圆缺口(常规的是一字)

网友:
过于便宜的还是别买,买来也无用

网友:
现在的便宜货都不行

网友:
镀金层薄了点,要是有个15U以上的问题就不大了

楼主:
剪掉原来的水晶头,换上新的,从照片看表面区别不太大

网友:
含铜量太少的原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