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简易耐压测试仪

楼主(2023-12-18):
不多说,懂的都懂,锂电,4056充电+保护,单管自激震荡升压,三线电压表,注意电压表信号线跟地会有1ma的耗散电流,导致把输出电压给拉低了,可能是这个电压表比较垃圾。
内部结构

外部图

各种led的电压值

50v 220uf电容耐压值

还可以当点灯仪使用,100v以内的灯条都可以点亮。

网友:
没有图纸吗?

网友A:
还是不太懂,啥电路?升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是不太懂,啥电路?升压?

3.6锂电升压,限流,可以测100V以下的耐压值,或者稳压管的稳压值等

网友B:
电容测量后就报废了吧?

网友:
耐压测试要限流,这东西做起来挺好玩的.

网友C:
来份图纸,谢谢

网友D:
可以测100V以下的耐压值,有点低

网友:
单管升压

和电蚊拍一样啊

网友:
高手高高手

网友:
电容测试完了以后会不会对电容性能有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容测量后就报废了吧?

不会,电流又不大,限流了,估计也就1ma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来份图纸,谢谢

没有图纸,主要就是单管自激升压,输出大概150v左右,然后接个限流电阻就好了,本身这个升压电路输出内阻也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测100V以下的耐压值,有点低

本身想做1000v的,结果没有四位数的电压表,再者电源内阻大,电压表输入信号有耗散电流,容易把电压拉低,就没做了,做了个低压。

网友:
还是有数码显示的比使用万用表方便

网友E:
看板子应该耐压还可以放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看板子应该耐压还可以放大的

电压太高的话,内阻大,电压表信号端本身有分压电阻,一接上根容易把电压拉低,再说就只有这种低压电压表,再买一个高压电压表也不划算

网友:
又学到了点电子知识,感谢

网友F:
我是电蚊拍做过,确实把电压拉低,后来把分压电阻按比例改大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是电蚊拍做过,确实把电压拉低,后来把分压电阻按比例改大就可以了

是电压表内置的分压电阻太小了,我估计这个小电压表内置分压电阻大概100K左右,很容易把电压拉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