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请问普通的蓝牙音响可以改成米家小爱同学音响吗?

楼主(2023-12-18):
请问普通的蓝牙音响可以改成米家小爱同学音响吗?

网友:
座等楼主破解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普通的不行,得是智能的。root后安装小爱同学APP就行,比如斐讯R1。

网友A:
虽然都是蓝牙音箱,

小爱音箱属于智能音箱,顺带个蓝牙功能;有专门的性能不俗的主控处理器,有闪存,有运行内存,说白了这是一台无屏幕的小平板的配置。

而一般的蓝牙音箱,没有单独的主控,就靠蓝牙芯片拿孱弱的性能,不足以支撑联网,运算不说,就连小爱音箱的软件也没地方装。

所以想改装的话,就留个壳子和喇叭,其他全扔掉,然后买一套小爱音箱的主板回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虽然都是蓝牙音箱,

小爱音箱属于智能音箱,顺带个蓝牙功能;有专门的性能不俗的主控处理器,有闪存,有运 ...

说的透彻。

网友:
要改好的话估计比较麻烦。

网友:
小爱音箱属于智能音箱,顺带个蓝牙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虽然都是蓝牙音箱,

小爱音箱属于智能音箱,顺带个蓝牙功能;有专门的性能不俗的主控处理器,有闪存,有运 ...

谢谢楼主的精彩讲解啊!

网友:
4楼说的清楚,其他品牌的智能音箱也是如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