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热毯反着铺有没有影响

楼主(2023-12-18):
电热毯线不够长,反过来铺正好,不知道反过来铺有没有影响

网友A:
反着铺一般没影响,但一定注意角落不要叠着了,铺的时候注意下,不然会烧断发热丝,我的就铺的时候角落叠着了,没多久发热丝就断了,翻出来给焊上了,接着用,另外控制器可以改造下,淘宝有可控硅的控制器,1-9档可调,最低10W发热量,舒服的很,5年前怎么找都找不到这种控制器

网友B:
没睡的时候先预热,家里还得有人,钻被窝睡觉的时候断电,因为这东西没那么安全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没睡的时候先预热,家里还得有人,钻被窝睡觉的时候断电,因为这东西没那么安全。 ...

是滴,以前就烧过被褥,还好发现的及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滴,以前就烧过被褥,还好发现的及时

所以开电热毯家里一定得留人

网友:
我家里现在用的是水热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反着铺一般没影响,但一定注意角落不要叠着了,铺的时候注意下,不然会烧断发热丝,我的就铺的时候角落叠着 ...

发热丝还能焊啊,怎么焊的,用焊锡吗?

网友:
没有影响,放心铺

网友:
没有啥影响吧

网友:
我也这样铺过

网友:
没影响,就是不要l拉扯厉害,不要重叠,不用要关闭加热

网友:
很薄,没问题的。
现在的都有一个特殊的感应丝加在里面,如果某处过热熔融,感应线会有电压,控制器就会切断输出了

网友:
如果我告诉你发热线是圆的,你就知道两面都一样了

网友:
以前同事用漆包线自制过电热毯,用36V电压,安全得很

网友D:
你说的反铺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说的反铺是什么意思?

翻个面。

网友:
睡觉的时候断电

网友:
除了反面的面料没有正面结实,其它都一样

网友:
里面电热丝是自带绝缘层的,正反仅仅是面料区别。
所以,放心好了

网友:
angelink电热毯电阻丝4是夹在两层绝缘传热体中的,有些两层材质不同,反铺会影响传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