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博世GDS 12V-EC不完全拆解

楼主(2023-12-18):
博世GDS 12V-EC不完全拆解
扭矩,最大值115 Nm
电池电压12.0 V
空载转速0 rpm
电池容量2 安时
夹头3/8''正方形
空载转速(1档)0 rpm
空载转速(2档)0-2,600 rpm
扭矩设置2
冲击率0-3,100 bpm
冲击率(第1级)0-2,700 bpm
冲击率(第2级)0-3,100 bpm

BOSCH PS82(GDS12V-EC)电动冲击小扳手开箱拆解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68631-1-1.html

网友A:
改1/4批头 打螺丝神器

网友:
转子进油了

楼主:
那是转子外面的瓷套,就是那个碎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改1/4批头 打螺丝神器

那叫GDR12V-EC

网友B:
博世小胖子,绝对是我用着最顺手的打螺丝神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博世小胖子,绝对是我用着最顺手的打螺丝神器。

小胖子是GDR 12-LI有刷,这个是无刷的。

网友:
打螺丝神器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小胖子是GDR 12-LI有刷,这个是无刷的。

我的小胖子老款10.8 EC的无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小胖子老款10.8 EC的无刷。

各个地方称呼不一样吧,因为LI先出来,我们习惯叫小胖子,后来出的无刷EC,我们就叫EC ,外形都一样。

网友:
拆多了里面都差不多,你这个是小炮,我有个6.35的EC小胖都懒复拆了,不过一分钱一分货,做式确实比低端120好很多,当然价格也高好多

网友:
价格确实不错

网友C:
价格在哪里摆着呢!
博世的东西还是很耐操的啊

网友D:
这个机器的缺点就是无刷开关 特别是天冷有时候按下去就无反应

网友:
常用的工具还是用好的,省力省心省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价格在哪里摆着呢!
博世的东西还是很耐操的啊

耐操,但是不能坏,坏了修太贵了,主板,电机都是大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机器的缺点就是无刷开关 特别是天冷有时候按下去就无反应

可能润滑脂冻住了,目前没遇到,拆修都是室内。

网友:
博世的工具唯一的缺点就是贵,当然觉得贵也有我的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