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做点焊机用铜变压器还是铝变压器?

楼主(2023-12-18):
看大家都用微波炉变压器diy点焊机,自己也想搞一个,不知道铝的和铜的变压器有什么区别?好像铜的不是很好买到,格兰仕有个900e是铜的,这个和1000w的铝变压器哪个好一点?我该选哪个呢?请教懂行的大手子给讲讲

网友:
选大不选小,两者差不多,功率肯定1000W的好一点,

网友A:
微波炉变压器改制点焊机,几点心得体会
1、关于功率,常见的700-800-900据说有1000的(没有见过),显然,功率大的好一点,说实话,区别不大,尤其800和900的。铁芯窗口尺寸大的,串绕容易些,仅此而已。
2、关于铝铜,基本没有什么影响(就焊接效果而言)有大神说,铜的可以长时间连续工作,铝的不能高强度使用,业余使用,这个应该不是问题。其次,铜的剩余价值大一些,残值高些------淘汰不用的时候。
3、关于串联并联,效果十分不明显!别说2倍的效果,1.5倍都没有,1.2倍都是心理作用多些!
4、关于焊针,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,便宜的不如贵的,细的不如粗的。安装连接方式对于最终效果的影响,大于焊针本身。
5、关于焊把线(姑且这么叫吧)宜粗不宜细,宜短不宜长,50cm以内,35mm²以上,是必须的。
6、关于连接,切勿使用黄铜件,尽可能减少接线,尤其快速接头,能省则省。一线通也很不错,如果采用铜线的话。铝线必须压接,请使用铝铜接头过渡件。压接压力需大于12t,当然16t更好。
7、关于控制板,100A可控硅,双脉冲控制板,是良配。尽量脚踏出发,自动出发,总是不能正确理解你的焊接要求。
8、关于圈数,如果不改初级绕组,次级至少4圈,别相信2圈3圈也很好的说法,人家说的好,可能和你理解的不一样。其实,初级可以减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匝数,这样配合2-3t的次级,也是可以的。有手艺的,可以重绕初级,加大线径,减少匝数。
9、进线和供电,要想马儿跑得快,喂饱饲料不能赖。6mm²的进线,32A以上的空开,能接线的,别用插销。

个人理解,不一定正确,亲手实践过10台以上的变压器。做后感觉,微波炉变压器,只是能用,别期望值太高,可以动工了!

网友:
我就用老式电焊机改的,相当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微波炉变压器改制点焊机,几点心得体会
1、关于功率,常见的700-800-900据说有1000的(没有见过),显然, ...

大师啊!全是干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微波炉变压器改制点焊机,几点心得体会
1、关于功率,常见的700-800-900据说有1000的(没有见过),显然, ...

解释的严谨周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微波炉变压器改制点焊机,几点心得体会
1、关于功率,常见的700-800-900据说有1000的(没有见过),显然, ...

还有几点不太明白的请教一下大师:
1、焊把线用是指次级的绕线吗?35mm²的话,50cm足够绕4圈吗?吃不准该买多长的线,买1米是不是足够了?焊笔线的话有没有粗细要求?可以接25mm²或者更细的焊笔线吗?
2、连接不能使用黄铜件,铜鼻子算吗?我看好多人使用铜鼻子。你说的铝线是指焊笔线可以采用铝线吗?焊笔线用铜线是不就没有这个问题了?
3、900w、1000w的变压器能点住铜片吗?能点多厚的铜片?

网友:
我是三串超级电容,可调电源通过电压高低调节焊接能量。提前实验不同厚度的焊接需要,然后定电压手工焊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微波炉变压器改制点焊机,几点心得体会
1、关于功率,常见的700-800-900据说有1000的(没有见过),显然, ...

经验之谈!
大师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几点不太明白的请教一下大师:
1、焊把线用是指次级的绕线吗?35mm²的话,50cm足够绕4圈吗?吃不准 ...

1、焊把线是指变压器引出到焊针的线。4圈应该是1米线,这个很好测,找个线,实际绕4圈,测量长度,放出适当余量即可。35²的话,建议线长一点,直接连到焊笔,就是所谓的一线通。
2、铜鼻子都是紫铜,至少也是红铜,不会是黄铜的。
3、点不了铜片,任何厚度的。微波炉变压器,做的好了,能理想的点好0.2的镀镍钢片已经是上乘之作了。想点铜片,即便是0.1的铜片,不但需要更大的变压器,或者储能焊机,焊针材料也不相同。镍钢片使用氧化铝铜焊针,紫铜片需要钨钢焊针。并且,由于铜的电阻很小,发热很少,所以需要更大的电流,更小的系统内阻才能把有限的热量集中到焊点,融化铜材,进行焊接。点焊,其实就是电阻焊,靠发热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微波炉变压器改制点焊机,几点心得体会
1、关于功率,常见的700-800-900据说有1000的(没有见过),显然, ...

这就叫专业

网友:
久病成医!谈不上专业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焊把线是指变压器引出到焊针的线。4圈应该是1米线,这个很好测,找个线,实际绕4圈,测量长度,放出适 ...

我看有人用铜带和镀镍钢带叠在一起焊接,这种是不微波炉变压器可以点动?

网友:
变压器的太笨重,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

网友:
变压器用铝线铜线都可以,当然是铜线的好。

网友:
次级线最好用铜带!

网友:
我也一直想做,没机会

网友:
本人DIY点焊机,铜的铝的都用过,短时间使用没有区别。要说不同点就是内阻和导热不一样。微波炉变压器本身就是工作在超载状态。长时间发热是必然的。铝线没有铜线内阻低,没有铜导热快,没有铜的效率高。同等功率,铝的变压器要比铜的变压器大一点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有几点不太明白的请教一下大师:
1、焊把线用是指次级的绕线吗?35mm²的话,50cm足够绕4圈吗?吃不准 ...

实践出真知

网友:
学习了  早就想自己弄一个   看了各位大师的发言   坚定了自力更生的念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