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扫描仪怪故障----套色错位

楼主(2023-12-18):
发几张图片看一下,第一张是彩色扫描,后面几张是单色通道扫描。不知扫描仪的感光CCD是什么结构。是像数码相机那样用的三色滤光片?还是像DMD投影机那样用旋转色轮?在不就是像三色CCD加棱镜分色?

实在想不通这种故障是怎么产生的。

网友A:
想到公司的佳能扫描仪,led的,用了15年有了,也不见坏

网友B:
单位上的好像出现过,叫来售后维修员说是缺墨引起的,好像全部更换以后就没有问题了。

网友C:
是不是灯管坏了,一端不亮

网友D:
之前修过,光通路清灰加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到公司的佳能扫描仪,led的,用了15年有了,也不见坏

扫描仪可以说是非常成熟的东西了。90年代还出过手持式的扫描仪,靠两端的胶辊来确定扫描头的位置。另外一台中晶microtec的确实用了很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单位上的好像出现过,叫来售后维修员说是缺墨引起的,好像全部更换以后就没有问题了。 ...

扫描仪缺墨?这是什么情况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灯管坏了,一端不亮

用眼睛观察没有可觉察的亮度不均匀现象。关键是灯管亮度不均匀也不应该导致套色错位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之前修过,光通路清灰加固

真希望就是这个原因。抽空研究一下看能不能拆开核心部清理一下。不过光路污染,应该是遮挡部分像素,导致图像出现条状纹路,不应该导致套色错位啊。真是太奇怪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之前修过,光通路清灰加固

光通路在玻璃下,怎么会进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光通路在玻璃下,怎么会进灰的

塑料外壳,装配不可能很严密,也没有用橡胶条或者打胶,很难绝对密封。关键是灰尘阻挡某些感光像素,扫描结果应该是产生竖条,不应该让三色图形错位。还有这个错位的情况很诡异。从前后来说,靠近始端错位程度严重,末端错位程度又减小了。从图像的左右来说,左端严重,右端几乎没有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塑料外壳,装配不可能很严密,也没有用橡胶条或者打胶,很难绝对密封。关键是灰尘阻挡某些感光像素,扫描 ...

你这台是led还是灯管的,导轨润滑下试试

网友E:
第一次看到这种故障,markg下,到时看大神都是怎么解决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台是led还是灯管的,导轨润滑下试试

是冷阴极灯管的,好像叫CCFL。导轨润滑了。没有锂基润滑脂,用的钟表油。运行听上去很丝滑,没有卡顿的现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第一次看到这种故障,markg下,到时看大神都是怎么解决的

这种现象确实奇怪。如果实在分析不出确切原因,也只有拆开看看了。不过拆开的风险是很大的。现在好歹可以当作灰度扫描仪用(仅开红色通道马马虎虎还行),如果拆开能发现问题并解决当然最好,关键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是彻底凉凉了。很纠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