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电动车加个功率表,测了一下电动车无刷电机功率竟然这么大

楼主(2023-12-18):
新工作离家4公里,前段时间一直骑着山地车通勤,冬天实在是冷了,骑车不方便,于是买了个小电驴,最低配那种,由于今年十月一回老丈人家顺回来4块0电压12V20AH铅酸电瓶,修复了一下测试5A放电都有18AH电量,这次买电动车电瓶都没要,只要了个车架子。新国标电动车,限速25,提示音可解除。

装上我的旧电瓶,第一次骑了4天,也就是32公里,第二次充电骑了3天就感觉要充电了。不知道是冬天的原因还是耗电就是这么多。

由于电动车上装了纯纯的欢乐表,没电时不加油就满电,一加油就剩一格,于是想要加个功率表。一来观察一下电动车功率,二来可以精准统计电量和电池实时电压。

最初的计划是自己做一个,就用本坛桃源客的方案,以前做过所有物料都有,无奈实在没时间,淘宝上关注了培正的直流模块,双十二还突然降价,到手不到30块钱,不得不买了。

USB接口只是它使用了USB  A口作为了检流电阻和表的连接线。跟USB没啥关系

确实可以方便小白玩家接线,但是对我来说我还得剪开重新增加一段4芯线对接,否则无法在电动车里穿线。
这个分流器设计很好,两端电线可以直接锁紧,我是压了个合适的铜鼻子直接插进去拧紧的,连接很可靠。

背面,支持120V电压,100A电流,我买了50A版本分流器

拆机看看,主板

左侧稳压管和MOS应该是第一步降压,把100V电压稳定到一个较低电压。

上面LDO稳压给各芯片,U3单片机磨掉丝印了,U4是EEPROM。

电动车后座拆开

驱动器限流20A,电动车电机标称400W,我就不理解,按说48V×20A=960W了,电机才400W感觉不匹配啊。

然后把分流器接到控制器的负极输入端,48V 正从尾灯取电给到分流器+端子,串好分流器连接电缆甩到车把。

关于怎么固定表头想了很多办法都不满意,扎带固定、双面胶粘都不好,万一下雨不太能防水不方便取下。其他方案也都不美观。

最后灵机一动,用磁铁吸住岂不是很好,随时可以取下来,再买个分流器表头还可以干别的活。
翻出一串磁铁,超强力的那种钕磁

设计支架

打印安装

表后壳用AB胶粘上磁铁

正合适

表头拿下来后还可以把数据线接头吸附住。

电流提前校准过,用的UT210E直流钳表,精度还挺高的。
这是跑了一天的数据

数据显示一天就能用掉4.4AH电量,这样跑4天就是17AH电量了,果然需要充电了,然而4天才跑了4×8=32公里。电动车宣称的4820电瓶能跑60公里乃至70公里都是纯纯的瞎扯啊。
当然青岛这个破路上下坡太多了确实是费电。

但是还有个神奇的问题,就是电动车起步、加速、爬坡功率表显示电流都是稳稳的20A,功率950多瓦,而且爬长坡950多瓦能一直维持下去,并不是瞬时才到900W。额定功率400W的轮毂无刷电机竟然能长时间稳定在900W上,这也出乎意料啊,起步1KW的功率怪不得感觉这小电驴起步还挺带劲。

关于电动自行车电机群友们还有什么经验?新国标车限速25能不能解除?

网友A:
我的小电驴怎么一天一冲,只能跑15公里,电池是天能20ah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小电驴怎么一天一冲,只能跑15公里,电池是天能20ah

电瓶不行了吧,拆开分别测一下电压,有条件上电子负载测一下容量,我这个测过的5A放电18AH就能跑我帖子里面说的路程

网友B:
0电压铅酸如何修复的是重点的

网友:
冬天铅酸蓄电池受天气影响,放电量会少许多,东北地区更加明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0电压铅酸如何修复的是重点的

这个还是看电瓶本身体质,如果极板没问题,脉冲修复就可以,这四块电瓶,有两块我用的网上买的那种电瓶修复器,另外两块用的坛友的方案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46552&fromuid=798825都修复成功了,且容量并没有损失多少。但是注意坛友这个电路图有点问题,可以去嘉立创搜一下另一个作者根据坛友的资料做的。我是结合了两人的自己又改了改程序做出来的。

网友C:
温度影响太明显了,这几天石家庄零下十几度,平时跑三趟掉一格电,现在跑第二趟加速就掉2格,
不光放电,充电性能也特差,零下几度充一会就满,充不进多少电

网友D:
这个库仑计价格可以,求链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温度影响太明显了,这几天石家庄零下十几度,平时跑三趟掉一格电,现在跑第二趟加速就掉2格,
不光放电,充 ...

对,降温前我就是跑了4趟,一降温跑了3趟就没电了,青岛温度还普遍高于内陆城市

网友:
不过现在电瓶车的电池的质量也不是很好,一到两年估计就要换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库仑计价格可以,求链接

不算严格意义的库仑计,这个原理简单的多,淘宝搜培正,进去选就行,他家表多注意选直流规格,现在不做活动恢复原价了

网友:
肯定能解除啊,我买的九号也是新国标,限速25,买车的时候在店里就解除了,满把能到50出头,表显还是25.哈哈哈......

网友:
温度影响太明显

网友E:
采样器拆了没?好奇采样器里就是单纯接线吗?还是有个电流采样芯片还是直接接运放输出放大后的电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采样器拆了没?好奇采样器里就是单纯接线吗?还是有个电流采样芯片还是直接接运放输出放大后的电压? ...

采样器就是个大毫欧电阻,拆开看了,就是铜片。传回来毫伏级电压,我试了加了4A电流大概有5毫伏

网友:
我的锂电池,冬天放电缩水哈哈

网友:
老家有个48v12ah电池组,用了两三年了,之前也用的不多,现在突然跑一两公里就没电了不知道电池能修复吗

网友:
应该是这样计算的,48V*20A=960W,理论上960W/400W=2.4H,也就是说理论上满速跑2.4个小时。

网友:
限速25解除了,电更不经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