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拆了一根SATA线

楼主(2023-12-18):
电脑硬盘的访问速度突然变慢,用“硬盘哨兵”检测硬盘提示需要更换数据线,换了一根数据线以后硬盘速度就恢复正常了,下面是换下来的数据线,拆开看看,

全是单芯的线,

插头里面有弹簧片,

中间这根弹簧片上面焊了两根线。

网友A:
这线质量一般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线质量一般啊

普通的都这样!好的舍不得拆

网友:
这是做了解剖手术了

网友B:
铁线还是铝线?

网友:
感觉是铁线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确实是一份价钱一份货。这线材质量一般。

楼主:
磁铁不吸线,用刀刮了几下线头,露出铜的颜色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接口氧化了吧

网友:
不知道i是铝的还是铁的,不知道吸铁石可以吸起来嘛

网友:
这个线标准设计是镀银铜,接口设计是4根数据线,3根地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铁线还是铝线?

富士康给HP 或者 DELL  OEM 的线,肯定是铜线。

网友:
应该是接口氧化了

网友:
拆的很仔细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先用酒精刷一下接口试试。

网友:
用单芯线可能考虑是在机箱内使用。

网友:
这个线标准设计是镀银铜

网友:
不错,不是铁的,是镀银的。

网友:
什么东西一到*朝就这样,NND

网友:
和网线差不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