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怎么给这2档灯改成一档呢?

楼主(2023-12-18):
拿了一个灯拿来放在箱子里面照明,有两档,其实只需要一档,不然每次开了以后要关还要关两次.透过灯光把他的电路印出来了,就是不知道怎么改.两个U,只有一个拍的出来字母,另一个太小了,放大镜都看不到。

网友A:
程序写在u1里面,换一个

网友B:
是U1控制的,跑一下电路,判断一下U1控制脚的逻辑关系再改后边的电路

楼主:
LTH7R是给电池充电的芯片.J3Y是一个小功率NPN型硅管三板管,其他搞不懂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程序写在u1里面,换一个

这么复杂.我以为是死的那种,比如U1某个角和谁相连,就变成一个档位那种.我只会理解简单的通断关系.干脆改成一个机械开关吧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U1控制的,跑一下电路,判断一下U1控制脚的逻辑关系再改后边的电路

就是不会.只测出来sw1和U1靠近编号那面上面那个脚连着的,应该是6脚.U1其他脚,碰一次就相当于按一次.

网友:
有个傻招试试。长按开关,上电。如果灯亮,就一坨西。开关买根带开关usb线,不想买就拔usb线

网友:
为了少按一下来折腾,真是老寡妇闲得慌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不会.只测出来sw1和U1靠近编号那面上面那个脚连着的,应该是6脚.U1其他脚,碰一次就相当于按一次. ...

量U1的3脚电压和按开关的逻辑关系,看看是不是3脚电压控制Q1的导通状态来决定LED回路电流大小。如果是就去掉U1,直接用电阻让Q1固定导通

网友:
同样问题的应该还有人想知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量U1的3脚电压和按开关的逻辑关系,看看是不是3脚电压控制Q1的导通状态来决定LED回路电流大小。如果是就 ...

好像是.这么改可以不?把SW1到U1的线断了,然后直接把sw1和R6连起来,就成了按住亮,松开灭。怎么改成按一下亮,再按一下灭呢?

网友C:
测你认为亮度合适时Q1的1脚的电压,以及电路的电流,然后用硬开关给Q1提供该电压并对比电路的电流,调整分压比使输出电流为理想值,并切断原来U1的输出与输出。当然,更简单的做法是买一个单调光的。从时间成本上来说不吃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测你认为亮度合适时Q1的1脚的电压,以及电路的电流,然后用硬开关给Q1提供该电压并对比电路的电流,调整分 ...

感谢分享方法.我直接用电筒的矮自锁开关代替原来的开关,再按照上面那样改,电流不用考虑太多,每次开关只要1分钟以内.

网友:
工作模式由6脚主控芯片U1决定,有的工作模式是不可更改的,需要更换主控芯片才可以。

网友:
找到限流电阻和LED位置,旁边加自锁开关跳过芯片。

网友:
有难度,不如直接再买一个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像是.这么改可以不?把SW1到U1的线断了,然后直接把sw1和R6连起来,就成了按住亮,松开灭。怎么改成按一下 ...

你需要tp223触摸按键

网友:
三极管加一个,接成达林顿,然后在第二个三极管基极对地加一个电容,滤除调亮度的pw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