捡回来了一个老古董第三代WiFi

楼主(2023-12-18):
挺重的,2.3斤左右,不知道要不要拆出来看看?

楼主:
应该还是好的,这么老了还没坏不过应该是企业级产品,全金属外壳,重量也是不轻。

楼主:
搜不到WiFi信号,不知道是不是要ac还是什么的,恢复出厂了也没有

网友:
BG,最高速率54*2,木卵用

我有个死磕的都在吃灰

网友:
当年老贵了。我单位里10年左右也是用的这种,只有54M。可以设置成AP,但是不能做无线路由。

网友:
外壳和天线留着 ,找个有外置PA的路由器换上这个天线做室外AP 覆盖范围应该比较大。

网友:
鸡肋了,要是有个USB接口,说不定还能改个打印服务器

楼主:
百度了下WiFi弄出来了,固件是全英文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还是好的,这么老了还没坏不过应该是企业级产品,全金属外壳,重量也是不轻。 ...

这做工看着不错,挺有料的。

网友:
看参数,是老古董了

网友A:
现在的路由集成度高了,拆开就是一块板板,只是为了散热外壳才做得老大。还是以前的做工才是真材实料!

网友:
这是带POE功能的,可以拆开看看

网友:
卖废品都比别的贵

网友B:
路由器更新速度就是快,马上就要普及wifi7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路由集成度高了,拆开就是一块板板,只是为了散热外壳才做得老大。还是以前的做工才是真材实料! ...

老弟,你这么比完全错了。比如楼主那个产品在10年前卖1000元,就只算通货膨胀现在用1200元去买个同类型产品,看里面是不是只有一块板?集成度高性能更强还更省电,稳定前提下又何必浪费材料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路由器更新速度就是快,马上就要普及wifi7了

WiFi7没意义,又不开通320频宽和6G频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