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路过家堆满杂物的回收站,不看不舒服,看了有收获

楼主(2023-12-18):
进去和里面的老人家唠嗑了几句,一眼就瞄见了这个很新的手电钻躺在地上,最后五块成功拿下

铭牌上还有厂家,不算杂牌吧

到家后稍微擦拭了下,用可调电源试机,正反转都正常,成功捡漏
但电池盒我在多多搜了下,怎么电压从12v到40多v的都有,到底该选什么电压的呢?
我的可调电源只能20v2A,捏住头都能让电流跑满2A

网友:
看它的猪蹄儿,穿21V的鞋应该比较合适

网友A:
看样子应该是用12V的电池,和我的泉有很像。

网友:
五块钱跟捡似的,太划算了

网友:
畜生啊,5块钱都不放过

网友:
老人家不乱喊价

网友B:
真是捡一个大漏。电池电压看原来的电池盒,上面应该有标识。实在不行测量一下电压,可以倒推算出来。一般不是21V就是12V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真是捡一个大漏。电池电压看原来的电池盒,上面应该有标识。实在不行测量一下电压,可以倒推算出来。一般不 ...

这不就是没有电池盒嘛,只能猜电压是多少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不就是没有电池盒嘛,只能猜电压是多少

先用12V的电瓶供电试试,看运行情况,如果力量不大,再换16V的,不行再换21V的。当然,也可以根据生产厂家的地址查厂家的网站或热线,通过联系厂家了解相关信息。

网友:
没事,有刷的机器。。你就只管上就行了。。。这种电动工具顶天也就5串21v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接口像21v

网友:
多数是21V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样子应该是用12V的电池,和我的泉有很像。

12v的都跟手柄差不多大小,应该不是。

网友:
挺好的  无美价廉

网友:
转转就有收获,不错

网友:
12v有6节的,,,一般都是21的多,到这了 拆开看看电机参数被

网友:
我们这里的垃圾佬比专业人士还精,基本没捡漏的机会

网友C:
再花50买一个电池盒,这款式应该是21v的

网友:
羡慕捡漏成功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再花50买一个电池盒,这款式应该是21v的

花50肯定不干,我自己组一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