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深坑继续...再造一个18650测试架

楼主(2023-12-19):
深坑继续,点焊机后续哈,前天折腾了个开尔文测试夹,还差一个测试架,不折腾完心里毛毛的!

开尔文夹: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27960-1-1.html

找了几个边角料,切一切

动动手动动脑,一会出来了个样子,先弄个简易的,底板+正负极支撑块

正负极支撑块直接做牙了

底板正反面

背面打算隐藏线

淘的正负极探针也到了

螺母不打算要了。拆掉

锁在支撑块上

跟底板连接起来

背面螺丝锁紧

昨晚硅胶线找到了,刚好用上,好像还剩一米多,用不了这么多

剥皮

分两组,双绞一下

打算这样子塞进去就好,然后胶带固定,等手上有合适的胶水再粘

测试架好多都用OT接线端子,懒得弄了,直接烙铁开到最高哄去

铜散热比较快,但是温度高也还好,提前套上热缩管搞下去,完后牢固度没问题,两边都给焊上

探针套上热缩管

本来焊好了,发现后面这个塑料件还是锁进去,不然后面有个卡簧会外露

外层热缩管再套住

xs10航空母插

螺旋分段结构

1035+接线是12脚正极,34脚负极

线不想留太长,考虑要放1035+旁边,故截取个10公分左右就好了

提前套好热缩管,外壳

焊接

焊接后热缩管保护一下

锁紧尾座

热缩管加强一下

再来把线用茶色胶带固定一下,颜色差不多

背面等有买透明704或者uv胶再来把,正面看也不影响,还有脚垫也是

搞定,装个18650看看还是可以的

END  谢谢观赏!

网友:
学习学习,值得借鉴。

网友:
这个真不错,称得上精品。

网友:
太能折腾了

网友:
背面电流通道和电压通道引线最后不要绞在一起,可能引起串扰,平行间隔走线就好~

网友:
这个真不错,创意好手艺好!

网友:
床上用品,哈哈

网友:
做得很好啊

网友:
液晶显示偏光片损坏如何更换

网友:
这工具齐全啊,边上加个挡板就好了

网友:
做工太好了,关键有好工具,会用好工具。

网友:
咱们diy,如果有雕刻机是真的很方便。

网友:
这个折腾效果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

网友:
你这车铣刨钳磨家伙什齐活了啊

网友:
出手就是精品,真结实

网友:
胶带有点拉低了档次,可以做个背板

网友:
漂亮啊
长腰槽沉孔铣宽一点,加上平垫就比较牢靠耐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