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家用小台灯坏了,更换灯板的灯珠成功修复,又省了一笔钱

楼主(2023-12-19):
又是节省的一天!昨天晚上下班回到家,照例打开台灯(为了省电一般都不开大灯),结果台灯闪了几下就变得很暗,看来是哪里坏了。拆开检查发现灯板是2并4串的结构,其中一组2颗灯珠都坏掉了,我也没有这种贴片LED灯珠,只有几个LED草帽灯珠,找了两颗把腿处理一下,凑合着焊接到焊盘上,成功的修复了台灯,又节省了一笔开支,省下就是赚到!

网友:
5730的贴片红包0元购

网友:
好像草帽的功率比较小一点,没原来贴片的那么大。

网友:
省钱就是赚钱!

网友:
恭喜楼主又赚了一笔钱

网友A:
功率不一样,很快就会有再烧坏的,别问为什么,我有经验。还是计算一下电流后,从网上买点灯珠靠谱。

网友B:
这灯也太小了把,,,带个充电宝,白天单位充电,晚上用

网友:
又能用几年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灯也太小了把,,,带个充电宝,白天单位充电,晚上用

哈哈,划重点——白天单位充电,晚上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哈哈,划重点——白天单位充电,晚上用

这个不可以的,有窃电的嫌疑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功率不一样,很快就会有再烧坏的,别问为什么,我有经验。还是计算一下电流后,从网上买点灯珠靠谱 ...

也不一定的,这种8mm的LED,有很多档功率。0.25-0.75瓦不等,要看功率。

网友:
这台灯不要给娃娃用,平常床前照个亮还行。

网友:
这个是5730贴片吗?是不是比较常见,下次屯点

网友:
哈哈,缝缝补补又三年。

网友:
现在LED型号众多,耐压,电流各不相同,胡乱搭配对整体是有影响的

网友:
你竟然还有这种四分之一瓦的草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灯也太小了把,,,带个充电宝,白天单位充电,晚上用

你更狠,笑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不可以的,有窃电的嫌疑……

窃国者猴,窃钩者猪,干就干大的

网友:
频闪高不高

楼主:
120高刷频闪不知道高不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