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rvell] 用这种小主机做个NAS不知可行否?

楼主(2023-12-19):
公司淘汰下来的小主机,还挺新,去年出厂的,主要是功能跟不上换更强的了,所以这个就没用了,想做个NAS存电影和音乐,不知道性能够用不。

网友A:
肯定够啊, atom都能干的事, 这个出厂这么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肯定够啊, atom都能干的事, 这个出厂这么近

唯一缺点就是MSATA接口,还好有USB3.0

网友:
最重要的配置不贴上来,怎么判断?不过看主机有3.0接口,应该不会很差,做NAS应该没问题。

网友:
配置贴出来更好判断。

网友:
这是个软路由吧

网友:
硬盘没地方呀

网友:
拆开看配置

楼主:
CPU跟主板在一起,等中午我上机看看型号

网友:
双网口当软路由正好,nas只能用外接硬盘了

网友:
才2A的电源,估计功耗也低

网友:
X86架构可玩性就高了

网友:
可玩性就高

网友:
两个网口,千兆就软路由呗

网友:
功耗太大,费电,还不如买个NAS盒子来的简单些

网友:
来来来给我一个,咱俩一起捣鼓

网友:
路由器刷个openwrt都能做nas,这个妥妥的够,不过太小上拓展性比较差,双wan口,这玩意其实比较适合做软路由,爬梯子用

网友:
可以做NAS,只是用3.5寸机械盘可能比较难,2.5寸的问题可能不大。

网友:
软路,音乐都没问题,电影估计是个问题。主要是现在新出的电影资源动不动就是4K,高码,直接播放估计卡成狗

网友:
感觉更适合做软路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