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播放] 拆刚到手的金正插卡音箱

楼主(2023-12-19):
主要是冲着没有语音提示买的。据卖家介绍,只要是带蓝牙的就都有语音提示且不能关闭。天线编织在手绳里,省去了拉杆天线。尺寸比较小巧,可以放在衬衣口袋里。毫无例外是二极管充电。

网友:
那个充电口是上古年代的了

网友A:
这种充电口最耐操

网友:
miniusb插口,线不太好找了

网友:
就是老年机,

网友B:
改C口充电,加个4056,花不了几个钱

网友:
好像少了USB口

网友:
现在科技真发达!传统收音机里的中周全被代替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改C口充电,加个4056,花不了几个钱

小黄鱼直接出比这省事

网友:
收音效果如何?

网友:
天线隐藏在挂绳也不错拉杆天线很容易弄坏。

网友:
充电口是mini USB吧

网友:
这是台老年人的唱戏机,之前给一台带液晶屏的唱戏机改了micro口,和手机同一个接口,省得老人家找充电线

网友:
这样的我也有一个,音质一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充电口最耐操

扯,最耐操的充电口不应该是圆针口吗?

网友:
自己改天线,绕几圈,前面焊上铜箔或铝箔胶带,FM接收能力强不少

网友:
带蓝牙那种一打开是蓝牙,想听收音机得按几次,又没有记忆,下次开机还是蓝牙,老年人不会用,还是这种好

网友:
不错,老年人运动神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