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WIN10新笔记本的浏览器EDGE,CHROME,怎么起始页就是新闻,怎么设置空白页?

楼主(2023-12-19):
WIN10新笔记本的浏览器EDGE,CHROME,

以前用的是WIN7,会设置

是不是WIN10有什么秘诀?巧妙吗?

好烦人啊。

网友:
右上角齿轮里全部关闭就可以了!

网友:
设置大同小异,重新换一个主页就得了

网友:
都学流氓了,有开关但默认打开

楼主:
反正WIN7那些和WIN10上完全不一样了。。。浏览器据说要按照一个什么插件,然后才能设置!!!

选择的项目和WIN7不一样了。甚至关不掉首页新闻

网友:
巨硬跟国内学坏了

网友:
EDGE浏览器扩展里面搜索安装插件iTab,然后你每次打开EDGE的首页就是这样的,网址 图标还有里面的模块都可以自定义,如果你用微信 QQ扫面注册一下iTab,以后你在任何一个电脑上打开EDGE浏览器,登陆itab(前提是其他电脑的edge也安装有itab插件),那么其他电脑上的edge浏览器首页都会跟你自己电脑上的edge首页保持同步。

网友:
我留下了天气和每日壁纸,其他都关了。

网友:
看起来这个方法不错,学一招。

网友:
关掉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好了

楼主:
都是最新版,设置和以前不一样啊

网友A:
edge 体积佔用庞大,
早已完全徹底卸载了,
卸载后,不影响 windows 系统更新。

楼主:
兄弟啊,怎么还是不行  ,WIN10的谷歌浏览器,,,好奇怪啊。怎么设置,开启页都是必应搜索???麻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dge 体积佔用庞大,
早已完全徹底卸载了,
卸载后,不影响 windows 系统更新。 ...

现在用惯edge了,都懒得折腾其他浏览器了

楼主:
实际上,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。

恢复浏览器空白页,还你纯净冲浪体验

https://sspai.com/post/74325#!

chrome浏览器tab页设置成必应空白页

https://www.jianshu.com/p/e8248beedfc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