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福禄克287电阻档误差问题

楼主(2023-12-19):
夏天、冬天用福禄克287测量同一只RX70的100K电阻,夏天(室内温度30度以上)测量结果为100K,但是冬天(室内温度6度)测量结果则为100.13K,室内温度变化后测量误差也比较大,用优利德表测量只有轻微的变化,不知是何原因产生的误差?

网友:
搞不懂,是不是万用表本身对温度变化也会造成测量差异。

楼主:
国产表都没这么大误差

网友A:
这个温漂基本上是作为电阻基准的分压电阻贡献的,算下来超过50ppm/℃了。有些高。
rx70如果不是假的,不会有这么大温漂。

楼主:
电阻应该没问题,优利德表测量误差10欧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温漂基本上是作为电阻基准的分压电阻贡献的,算下来超过50ppm/℃了。有些高。
rx70如果不是假的,不会 ...

换分压电阻吗

网友B:
是假的RX70电阻,真的温漂很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假的RX70电阻,真的温漂很小。

用另外一块国产表测夏天和冬天测量结果误差很小

网友:
判断也很简单啊,不难判断

网友C:
温差超过26度,不单表会漂,电阻也会漂。

现时一起测,是不能确定那一样到底漂了多少。

至於优利德,也有可能是刚好一个正漂,一个负漂,便相互抵消了一大部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温差超过26度,不单表会漂,电阻也会漂。

现时一起测,是不能确定那一样到底漂了多少。

我怀疑是楼主测量错了,30度到室内6度,100k变成100.1k这点温度差的也太大了,不过我的136b+这几天零下10度,测量电压10.0v变成10.02v,电位器等等受到的影响还是挺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怀疑是楼主测量错了,30度到室内6度,100k变成100.1k这点温度差的也太大了,不过我的136b+这几天零下10 ...

是七月份室内温度和十二月份室內温度单独测量结果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换分压电阻吗

那个阻排不好买,也不一定就是表的问题,你得先确定表的问题再说下一步

楼主:
福禄克287的表电阻档是不是室内温度变化后存在这种现象。

楼主:
是不是原来重置仪表设置后造成的

网友:
个人建议,7月的温度和12的温度没有对比度的。建议用热风吹一下模拟温度变化试试。
如果电阻不是假的,就是表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原来重置仪表设置后造成的

肯定不会的

楼主:
正常情况下误差应该都在表的精度范围之内吧?

网友:
优利德表对温度的补差比较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