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51] 小白自学C51单片机编程,请大家指出不足之处

楼主(2023-12-19):
网上买了这种简单的开发板,按店家提供的资料和网上的贴子自己学着编程,请大家指出不足之处,谢谢!
用的这种简单的开发板,IC型号是STC89C52
.

用的电脑是这台老掉牙的小本本,

本次的任务是用4位数码管和定时器实际0000-9999累加循环显示。
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//宏定义,意思就是用char 代替unsigned char 相当于缩写的意思了,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sbit a = P1^0;  //位定义,表示个位数码管的位,以下是十位,百位,千位
sbit b = P1^1;
sbit c = P1^2;
sbit d = P1^3;
// 数码管的编码,抄来的,没去深究
uchar code table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
uint num=0;    //定义变量,并给初值,如果不给初值,是不是默认就是0?num就是要显示的数
uint xms;  //表示延时
uchar shi=0;

void display(num);  //定义显示函数,如果函数写在main前可以不定义,写在main后要先定义,我发现有些函数括号内有变量,有些没有,有什么不同?不懂
void delay(xms); //定义延时函数,

void main ()
{
     TMOD=0X01; //定时器模式1
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//高8位初值,为什么是这样也不懂,抄来的
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 //低8位初值
    EA=1;  //总中断
    ET0=1; //定时器0
    TR0=1;  //开定时器0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display(num);  //主循环,就一个任务,显示
    }
}

void display(num)  //显示子函数,利用发光残留和人眼视觉误差,每次开一个数码管,显示完了再开另一个,看起来就是4个一起亮。
{
      a=0;   //开个位位选
     P0=table[num%10];  //送段选值 %表示求余,如123%10 除10后余3 就只显示3
     delay(5);  //延时,如果延时用10,就能看到明显闪
     a=1;  // 关个位位选

     b=0;
     P0=table[num/10%10];
     delay(5);
     b=1;

     c=0;
     P0=table[num/100%10];
     delay(5);
     c=1;

     d=0;
     P0=table[num/1000%10];
     delay(5);
     d=1;
}

void delay(xms)
{
     uchar i;
    while(xms--)
    {
         for(i=0;i<113;i++);  //先给初值,然后判断,如果条件符合就执行,再回到判断,如果不符合就跳出语句
    }
}

void jishu ()interrupt 1 //定时器中断函数
{
     if(shi==10)  //定时器满了10次就执行一次中断
    {
         shi=0;  //从新开始
        num++;  // 要显示的数加1
        if(num==10000)  //要显示的数上限,我试过,如果不设上限,到了9999后会显示一些乱码,为什么我也不知道
        {
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}
    }
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shi++;
}

没有系统的学习过,好些都很难理解,开发板的好处就是可以不断的尝试,谢谢大家

网友:
勇敢的迈出了第一步!赞

网友:
不是该学汇编吗

网友:
进入了一个新世界

网友:
换个大屏幕吧,一屏只显示几行,程序一大就不好写了

网友A:
1.display函数中,应该先设置段,再打开位控制。不然上一个位关了,下一下位打开时还是上一个段的数据,会有轻微重影。改成这样
     P0=table[num%10];  //送段选值 %表示求余,如123%10 除10后余3 就只显示3
      a=0;   //开个位位选
     delay(5);  //延时,如果延时用10,就能看到明显闪
     a=1;  // 关个位位选

2.中断计时函数中shi++应该放到else里。不然shi=10后,虽然有shi=0,但最后又被sh++了,少计了一个数。改成这样
if (shi == 10) {
   .....
} else {
  shi++;
}

3.函数的参数应声明数据类型,比如这样
void display(unsigned int num)

4.单片机跟硬件强相关,建议初学者搞懂底层的原理,比如你个代码中数码管的编码是怎么来的,共阴、共阳有什么区别,动态扫描的原理,定时器的初始值为什么要这么设置。搞懂了这些才对深入单片机的学习有帮助。不然只是网上抄代码,编译下载能跑,对学习没有任何帮助。

网友B:
还是得先找一本微机教材过一遍,对基本的概念有个理解再实操验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得先找一本微机教材过一遍,对基本的概念有个理解再实操验证

大神求解惑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28143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display函数中,应该先设置段,再打开位控制。不然上一个位关了,下一下位打开时还是上一个段的数据,会 ...

谢谢 elecfunwb
1、按照你的方法,先送段信号P0=table[num%10]; 确实没有轻微重影,
2、多重的IF函数我还是不熟,绕的头晕
3、void display(unsigned int num) 括号内的声明我在程序前面声明过一次,我以为在括号内就不要再次声明了
4、数码管的编码我只知道里面有8个发光二极管,哪几个二极管导通就显示出什么数字,位就是这8个的总开关,16进制数转换成2进制数,就是对应哪个二极管导通,共阳共阴好理解,定时器初值没看懂,只知道-50000就是50mS 计时20次就是1S

楼主:
试一下上传视频

网友:
这个是适合学原理的程序,大部分时间在延时消耗

网友:
初学都是先学点灯,数码管,按键,定时器,串口,慢慢的就入门了

网友:
还是arduino简单 几行代码就能点灯 点数码管

网友:
很多代码都是被前人误导了

网友:
大学时学的汇编语言都忘了,也没学好。那时候觉得好抽象啊!

网友:
可以试下  STC8H8K64U,可以直接USB下载和仿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