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请教DC-ATX模块扩大功率问题,可行吗?

楼主(2023-12-19):
网上购买的DC-ATX模块功率太小了,功率大的有非常贵,其实加大功率,就是直接加大CPU和显卡的12V就好,有几个方案
1、从电源12V直通CPU和显卡,使用没有问题,但是关机的时候,显卡和CPU 12v不断电。
2、从电源12V通过继电器(继电器用DC-ATX模块输出的12V控制),再接CPU和显卡,可以使CPU和显卡的12V与DC-ATX模块,同时开启和同时关断。但是继电器容量小,触电长时间工作会损坏。
3、参考rush大大的模块,将继电器改为MOS管,但是不懂电路,照葫芦画瓢,不知道可以工作不,有大大有安全点的电路吗,乱搞怕CPU显卡一波带走。
MOS可以用废旧主板拆机的电源MOS吗?

rush大大原图12V部分

个人异想天开部分:

网友:
都是用MOS管控制的,一颗不够用可以多颗并连

网友A:
扩大电流是一种思路

。。。。

控制延时断电也是另一种思路。因为,既然别的线路会断电,可以用来做控制电源,控制CPU|显卡断电,控制设备,最简单可以用继电器。

网友B:
我同学家的主机双电源,显卡独立电源供电,有钱就是好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同学家的主机双电源,显卡独立电源供电,有钱就是好呀

30元一个的服务器电源,460W量大管饱。买2个,一个供主板cpu,一个专门供显卡,不用土豪也能操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扩大电流是一种思路

。。。。

第二条写了,继电器一般5-10A容量,而且物理触电不耐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30元一个的服务器电源,460W量大管饱。买2个,一个供主板cpu,一个专门供显卡,不用土豪也能操作。 ...

可行。就看机箱大不大了

网友:
显卡独立供电,电源是否需要和主板电源同步?

楼主:
我见大家控制前端都加个三极管,是什么意思?是缓冲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