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改修得力16A电量计量表

楼主(2023-12-19):
计量表买来给空调用的,不到一年就把插头烧了,不知道是连了什么东西烧了。

统一回答回复

拆开后我也知道是计量表插头与插排接触不好才烧的,不是计量表的线细以及接线问题导致的,
计量表不是我在用,不清楚期间是否拿到其他地方用
原来是插在新的公牛插排上的,插排却一点烧的痕迹都没有,
还有一个问题是计量表的输出两孔插座也烧了痕迹,
烧了的那个输入插头比每烧了的高出一截,与接地电极一样高,
这明显是烧了后塑料还没有冷的时候就拔计量表把电极给拔移位了,
然后插回原来的插排但是插不上就把电极弄变了形才勉强插上去,
所以这个肯定不是在原来新的公牛插排上烧得。

订单为证▼

输出插座也快烧了▼

输入插头烧成这样,从插排上拔下来后就插不上去,插头电极都变了形▼

螺丝是人字的▼

请出论坛家元兑换的22合1螺丝批,不信就拆不开你▼

线还是很粗的目测2.5mm²,不知道怎么就烧了,
这么短的线拆都难,不知道是怎么装配的。▼

先把输出插座上的线拆除,然后拆主板。
输出插座上的线拆除了就能看到主板全貌。
里面的螺丝也太差了,一年就锈成这样▼

0.85uF的降压电容▼

显示屏与导光板▼

把输入插头拆除,烧成这样▼

这些蚊虫是见缝就往里钻,看了一遍就输出插座孔缝隙有可能钻进去▼

开始改造,原输入插头已经用不了,要外接电源线进去,
手上没有16A的电源线,接10A的电源线以后就当10A的用测测功率。
开始脑袋短路电源进线从底部进,孔都钻好了在考虑怎样固定电源线防止线脱出与旋转时,
才想到能否从侧面进一看完全可以▼

这样出线真的是逆天▼

改从侧面出线▼

用扎线带固定线,在上面打个孔再拧到原先固定输入插头电极的螺丝柱上▼

完美解决线脱出与旋转的问题,
那些没有用的孔,以后用硅胶封起来▼

把线焊好▼

接电插上热熔枪测试正常,拆改结束,收工▼

网友:
线材偷工减料,大电流过载发热导致塑料熔化!

网友A:
这是插头接触电阻大导致发热熔化的吧

网友:
应该是你插的插座接触不良,造成电阻过大,热集聚,最后传到过去烧化了塑料

网友:
插座松动起热

网友:
这就不应该用电阻做保险,应该使用慢熔型保险丝。即使设备短路也就烧个保险。

网友:
背了劣质插座的锅

网友:
插座的不良导致插片发热可能性大,尤其冬天空调功率大,直接烧坏了。
话说这应该都是公模产品了,我买的几个里面也都这样,尤其那个晶振一定要倒伏挨着芯片,我都给扶正了。。。

网友:
烧了有点可惜
  插头的螺丝压线接触电阻大了,电线是不是铝线?

网友B:
接触不良的问题吧,还要查查插座的触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插头接触电阻大导致发热熔化的吧

拆开后我也知道是插头接触不好导致的,问题是不是我在用,原来是插在新的公牛插排上的,插排却一点烧的痕迹都没有,中间不知道有没有拿到其他地方用,还有一个问题是计量表的输出两孔插座也烧了痕迹,所以这个肯定不是在原来新的公牛插排上烧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接触不良的问题吧,还要查查插座的触片

不是我在用,原来是插在新的公牛插排上的,插排却一点烧的痕迹都没有,中间不知道有没有拿到其他地方用,还有一个问题是计量表的输出两孔插座也烧了痕迹,所以这个肯定不是在原来新的公牛插排上烧得

网友:
插座与计量器接触不良

网友:
这大多是插座的问题,很多插座都有安全挡板,这个挡板使得插头和插座接触不良

网友:
似乎是线材或者是插头接触电阻大导致发热。

网友:
插座的锅?能烧成这样。

网友:
得力的产品不是很差也不是很好,

网友:
四十买贵了

得力就是贴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