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WIN7修改电源管理提高CPU性能

楼主(2023-12-19):
10多年前的笔记本cpu I7-3720 内存16G,现在有点卡顿,慢。通过在网上学习对系统做了一些改变,取得很大的提高,基于亲自验证感受所以在数码之家发帖。
首先进入WIN7控制面板,按红色划圈设置 重新启动电脑就可以啦。

网友:
微软徽标 加 X

网友:
是不是所有的IntelCPU都可以?

网友:
这个早知道了,现在都已经WIN11了

网友:
还可以设置没电变成省电模式,续航能多抗一会

网友:
不是所有的笔记本都这样设置,最好是用官方自带的ACPI电源管理器来设置CPU的档位,这样能更加方便用FN加组合键来设置CPU的速度了。

楼主:
懂的不难,不知道的真不知道,但是的确有效果。针对win7老电脑啦

网友A:
风扇的啸叫也是100%

网友:
表示一直在用这个, 一定要用这个高性能, 才会体会那种流畅的操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风扇的啸叫也是100%

风扇没动,键盘也不热。刚摸了,确认冷的

网友:
用ThrottleStop设置高性能模式也行吧

楼主:
经过一段时间日常使用,发现上面的方法不好用,建议大家放弃,还有一种增加CPU处理器个数也不好用。仅仅是折腾!!!

网友:
笔电的CPU大多数性能一般,不能高要求

网友(2024-04-17):
电脑还有这个功能,地球人真聪明

楼主:
楼上DZ20062008取的名字就不对,还有你怎么把我回复屏蔽了?只能你说,不让我说。还去查我注册时间,发帖多少,积分多少,谁心里扭曲。你在我所有帖子都在跟帖。打赌,你心里不健康,有心理疾病。不出5年,满大街拿刀砍人,或者就是买菜被小贩气死。

网友:
一定要用这个高性能

网友:
处理器最小状态顶多99就可以了,

网友:
学习了,一直在笔电的管理软件里面调节

网友:
没有意义,本来平衡的意思就是:外置供电性能优先,内置供电续航优先,你把电池模式改为100%,无非就是降低续航罢了,没有意义。

网友:
老笔记本,长期插电使用,倒是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