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次打板子疑问

楼主(2023-12-19):
  最近组了一个手电钻电池,发现标称20A,但电钻开关打到底总是保护,扭力到十二三就保护了没办法打滑了,换了MOS管效果也不是很大,如是又在立创开始打板了。

  昨天打板没注意,没有做3D预览,后来发现通孔没有焊盘,直接盖油了,只能回来慢慢抠了,后来再进工程想加锡膏层,发现不能自动添加,也没有选项可以直接在通孔上加锡膏层,但可以直接加阻焊层,不知道是不是加了阻焊层会自动开窗加锡膏层,还是说得在锡膏层手动画。

这是3D预览,可以看到通孔直接盖油了。

这是顶层,这几个通孔都盖油了,没有自动加阻焊和锡膏层。

这是顶层阻焊层,我设置了通孔的阻焊层选项后就有了这几个开窗了。

这是锡膏层,虽然上面通孔加了阻焊层开窗,但锡膏层还是没有这几个通孔

请教大佬,这个通孔的锡膏层是需要到锡膏层手动画圆加上去吗?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设置通孔自动添加锡膏层的吗

网友A:
你没有画上连接线,哪里能再加阻焊层。

网友B:
通孔默认不加焊膏层,刷焊膏会漏进去啊。。。通孔器件是通过波峰焊焊接的,或者手动焊接。

网友C:
在阻焊层需要位置添加焊盘,这个层是出负片,就是紫色位置露铜,后续工厂制造时会喷锡,过大电流露铜我就是这么操作。

网友D:
把通孔换成过孔试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没有画上连接线,哪里能再加阻焊层。

有线的,肯定连接好线了的。阻焊层在通孔属性里可以直接设置自定义大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通孔默认不加焊膏层,刷焊膏会漏进去啊。。。通孔器件是通过波峰焊焊接的,或者手动焊接。 ...

后面看了说明,确实是默认不加阻焊层,更别说锡膏层了

网友E:
有没有考虑过是电池不行,而不是保护板不行。
如果需要在通孔处焊接,建议直接替换成焊盘。或者在下单的时候选择过孔开窗试试。但是所有过孔就都开窗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阻焊层需要位置添加焊盘,这个层是出负片,就是紫色位置露铜,后续工厂制造时会喷锡,过大电流露铜我就是 ...

就是说要在通孔位置再加上一个圆形的焊盘吗,正常我不加焊盘,直接设置通孔阻焊层后,看预览是露铜的,就是不知道锡膏层没有会不会自动喷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把通孔换成过孔试试?

通孔就是过孔,在过孔属性里设置成通孔,还有一个选项是盲埋孔。这两种都是过孔。

楼主:
这是加了阻焊层开窗的3D预览,已经露铜了,但没有锡膏层,不知道是不是会自动喷锡

网友F:
不能做成元件,代替打孔吗?AD玩得少,都是PADS直接按元件,调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没有考虑过是电池不行,而不是保护板不行。
如果需要在通孔处焊接,建议直接替换成焊盘。或者在下单的时 ...

电池是前段时间多多上那个5折力神21700电池,说是10C放电,4000的电池那也有40A放电,不至于20A就保护吧。
我试下看放焊盘到通孔上看看,你说的所有过孔开窗不行,我这板子好多过孔的,都开窗就是裸铜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能做成元件,代替打孔吗?AD玩得少,都是PADS直接按元件,调用的

确实可以,就是一时不知道用什么元件来代替这个过孔,当时看着是灰色的,以为是有自动加阻焊和锡膏层,后来预览才知道默认是没有的。

网友G:
老哥,那些密密麻麻的点点都是过孔吗?辅助散热还是增加电流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老哥,那些密密麻麻的点点都是过孔吗?辅助散热还是增加电流呢?

散热和增加电流作用都有,因为是电钻保护板,MOS导通也只有几豪欧的电阻,肯定电路板得多打点过孔,减小电阻,并且也可以给MOS散热。
我都怕孔打多了立创不给我免费了

网友H:
电池也是值得怀疑的

网友E:
可以把电池两端引出细线,然后测保护时电池组两端电压。输出保护和电池管理芯片的低压保护截止电压有关系。也和取样电阻的实际阻值有关系。也和mos管的实际体质有关(是不是能达到标称值或者说买到假货)。反正好多方面。如果是成品板可能好些(但是要买靠谱的版本,不靠谱的更悲催),如果是自己diy的,就得从头查起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电池也是值得怀疑的

目前怀疑也没办法,暂时当电池是正常的,因为手头没设备能测出瞬间的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可以把电池两端引出细线,然后测保护时电池组两端电压。输出保护和电池管理芯片的低压保护截止电压有关系。 ...

有用万用表测试过,不过这电池掉电也是一瞬间的事情,目前手头就一万用表,也没得办法测试出这瞬间掉电的电压,不知道是出自电池还是因为过流MOS两端电压超过保护点保护导致出现的电池保护。目前的方法就是换更小内阻的MOS,打的板子是增加了并联的MOS管,到时再看下保护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