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拆一个接触不良的Type-C插头

楼主(2023-12-19):
买充电器附带的一条A-C线,用起来一会儿有电一会儿没电,排查发现是Type-C插头里面的问题。
剪断剖开看看,果然是虚焊断线。
劣质线材坑人。

网友A:
USB线没有屏蔽层的,一定是劣质线材。
低压电还好,不会着火太严重。
前些天我用万用表测电饭锅的工作电流,镀金尖头的硅胶线从插头处冒出一股黑烟,原来也是线与插头虚焊。

网友:
应该是小作坊做的没有做出厂检测。

网友:
插头这么金灿灿的不应该是高档货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SB线没有屏蔽层的,一定是劣质线材。
低压电还好,不会着火太严重。
前些天我用万用表测电饭锅的工作电流 ...

现在好多只作为充电线使用,没必要用屏蔽层。这个线材质量看起来还是可以的,至少是全铜线。

网友:
这个线还不错了,自己接下打个胶继续用。

网友:
线材可以,焊接好还能继续用。

网友:
铜线还挺粗的

网友:
重新焊接一下,看看效果如何。

网友:
焊接手工比较差。

网友:
还是可以的!

网友:
看这线与头够好的了嘛

网友:
这个还是8pin的头子,看着黄澄澄的。

网友:
没有屏蔽,还真不行

网友:
焊一下,看样子还能继续用呢

网友:
正负极加粗,还可以用。

网友:
修好接着用

网友:
看着线这么粗,其实是微距的作用。

网友:
找一个好点的线换了

网友:
脱焊了,补焊上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