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个实用的东东 电瓶车充电保护器 充满自动断电

楼主(2023-12-19):
铅酸电池的好朋友,家里充电瓶车一般是插上就不管了,下次骑的时候再去拨电,但这么操作对电池伤害比较大,另外还浪费电,所以有人想出来这个东西,充满自动断电

使用说明 充满后(充电器输入电流小于某个邻界值)10s断电

拆开

有个自锁开关,可以人工关断

继电器控制插座输出,和上面的自锁开关是串联的,自锁开关控制总电

一个无字芯片 猜侧应该是单片机

另外一个lm358,用来放大电流取样电阻的电压值

电流取样电阻

给单片机和继电器供电的阻容降压电路

end

网友:
是不是铅酸的充满转灯后要需要涓流充个把小时?
我的用充电器改的,检测风扇信号,风扇停了后一个小时左右断电

网友A:
充电器充满了不就自己断电了吗?只是充电器还亮着灯呗

网友:
见人见智.................不是山上杂牌太垃圾的充电器,电压和电池电压匹配,我也不懂能有多少问题.............

新国标的电瓶,都是用2年多一点,就用不住了

网友:
这是什么原理?

网友B:
小区的充电棚都是充满几秒后就自动断电,锂电的。
铅酸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自动断。

网友:
充电棚都是定时的,家里也弄了个定时器,定时8小时断电。

网友:
多钱买的?如果是检测电流的断电方式还是可取的,比傻傻的定时结束强多了

网友C:
感觉铅酸貌似是要浮充一下,不过现在的充电桩都是自动断电

网友:
现在小区智能充电桩都是智能停电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充电器充满了不就自己断电了吗?只是充电器还亮着灯呗

便宜的充电器不断电的,会变成浮充状态,好的充电器会浮充一段时间关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小区的充电棚都是充满几秒后就自动断电,锂电的。
铅酸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自动断。 ...

这和小区的共享充电桩一样,通过功率控制关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感觉铅酸貌似是要浮充一下,不过现在的充电桩都是自动断电 ...

充电桩也是通过检测电流断的,如果功率还有几十瓦,它也不会断

网友:
通过功率关断还是比较科学的,就是铅酸有时候还要继续充一会对电池更好。

网友:
我们小区是计时收费的充几个小时就断电,就i不需要这个了

网友:
还不如定时器。

网友:
只是又加了一层保护!

网友:
小功率就断电,还是有实用性的!

网友:
这个就是定时器,固定10小时断电

网友:
这个玩意,我买了一个用一段时间点评就会亏电,电瓶4812应该是没充满就断电了,然后就吃灰了,还不如直接定时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