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一个60V电动车充电器

楼主(2023-12-19):
(图片)

网友:
我比较关心那个86盒子

网友:
自制可调电源,自制维修插座

网友:
那个可调电源盒子也不错

网友:
3844占空比0-48%,3842占空比0-97%

网友A:
你换上去的那个MOS可能是假货。。。不信砸开跟原来的比较一下核心面积(原来那个坏的留着不要扔,等这个烧了再砸开比较也可以)

网友B:
怎么确定3844坏

网友C:
楼主是高手

但是替换元件都是低替高,这个不太合适

先不说真假,塑封的替换金封,3844替3842都不合适

网友:
两块扇热铝板还行 ……

网友:
不错原件坏的不多

网友:
维修插座不错,用着安全方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确定3844坏

芯片二次供电的整流二极管,在路测量时短路,拿下来测量就正常,再测焊盘位置还是短路,芯片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是高手

但是替换元件都是低替高,这个不太合适

手里只有这些配件,先换上试试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换上去的那个MOS可能是假货。。。不信砸开跟原来的比较一下核心面积(原来那个坏的留着不要扔,等这个烧 ...

淘宝上的配件,自己也很难分辨真假

网友(2025-08-25):
请教各位:

这个充电器的品牌百与特中间哪个字是啥字

网友:
楼主严谨,测试一步一步的,杜绝了意外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