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购一蓝牙耳机怎么改装

楼主(2023-12-19):
网购一个蓝牙耳机,续航给力,音质还凑合。就是戴久了压的耳朵疼,我有一条有线入耳式耳机,想着能不能改装成入耳式耳机。大家给出个方案,纯属鼓捣着玩

网友:
用现有的支架换成入耳耳机就可以,话说我也捡到一条联兴蓝牙耳机,想移植到音箱上面

网友:
我的建议是重买。

买那种直接就是插耳机的接收器。

前阵子还发现有CSR8675的蓝牙接收器卖,那种捡漏,转内销,客户毁单那种形式的。

网友:
这个 要楼主的手工活儿技艺了得才可以, 要不然改出来四不像不说,带着还不舒服,就失去了意义啊。

网友:
建议先找个左右声道检测视频或歌曲听一下别改完了发现是单声道。看你想怎么改了,最简单就是这个蓝牙耳机接出一个音频插座,有线耳机可以直接使用,要不就是改成挂脖式蓝牙耳机了,原有线耳机分开各接左右声道。

网友:
把骨架掰大点,2个耳腔找个合适的距离,就不压耳朵疼了。

网友:
这个改起来麻烦,
倒是有线耳机改无线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