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烘鞋器 元件炸了 请教是什么元件

楼主(2023-12-19):
使用中炸了,准备更换元价。请教是什么元件啊

网友:
光耦和功率管,话说这板子这也太草率了

网友:
这够惨烈的

我佩服加热个鞋子也搞这么复杂的电路~~

网友:
把烧糊地方擦干净,再涂点白硅脂有可能看到型号

网友:
自己DIY下,两个40度的发热棒+定时器

网友:
像是一个光耦,一个LDO。不建议修复,印板都碳化了。

网友:
一个烘鞋器搞这么复杂,那个大的是不是M7,那个小的可能是三端稳压,擦干净可能看得见

网友:
我用的烘鞋器里面就ptc加热片,然后阻容降压的2个紫色led,用了10多年ptc都没坏,不过有一只的电容坏了,把led都烧了,
买了led,电容电阻换完继续用
不过pdd搜同款,一对才4块,比我买零件都便宜

网友:
像是一个光耦.一个1117

网友:
画下电路图,是不是18系列的稳压用的

网友:
还有美规,日本电压出口产品?好复杂。

网友:
印板都碳化了

网友:
sot-223那个应该是个开关管。话说这开关管挂了可不好修。毕竟不会无故炸

网友:
也可能是是 ON 的小功率控制器,这个封装的引脚布置都一样
NCP1050, NCP1051,
NCP1052, NCP1053,
NCP1054, NCP1055

NCP1010, NCP1011,
NCP1012, NCP1013,
NCP1014

NCP1015

网友:
自己重新做个PTC都比原来的好

网友:
炸的是可控硅

网友:
搞的这么复杂,都是钱财惹的祸

网友:
修了没多大意义,你没解决为什么炸了,即使用一摸一样的原件丢进去, 还是炸.............

网友:
为什么下架了

网友:
220V直连几十年都不会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