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拍摄] TP-LINK TL-IPC42C-4无线摄像头拆解换镜头,白内障重见天日

楼主(2023-12-19):
书接上回 室外用的WIFI监控摄像头有没有推荐的? 换过镜头后,白内障重见天日,完美复活,就是焦距调整了好一会儿

网友A:
帮亲戚买的TP摄像头也出现这种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亲戚买的TP摄像头也出现这种情况

树脂镜头自然老化

网友B:
室外还是得用室外专用的才行

网友:
恭喜修复,还能换一个2.7mm的,这样角度更广

网友:
动手能力很不错啊

网友C:
树脂老化可以用双氧水浸泡同时紫外线灯照射可以消除老化,但还是用不长

网友D:
这个头也不贵吧,这配件哪里找

网友:
室外摄像头也没用,紫外线长时间照,雨水腐蚀,上面镀膜撑不住的

网友E:
就是焦距没调好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就是焦距没调好!

不是 以前那个镜头怎么调都不行,就是树脂镜头老化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头也不贵吧,这配件哪里找

5块多 万能的淘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室外还是得用室外专用的才行

能省则省吧,这个效果也不错

网友:
电路板看着舒服

网友(2024-02-04):
引用 网友C:
树脂老化可以用双氧水浸泡同时紫外线灯照射可以消除老化,但还是用不长

这个真修不了

网友:
这是因为室内机在室外用出现的老化问题么?

网友:
谢谢分享~现在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