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ther] 点亮多个数码管的疑问?

楼主(2023-12-19):
刚刚看到一个坛友的51单片机点亮数码管的帖子,说实话那个程序我没看懂,按我自己的理解,一个数码管里有7个LED,让它显示不同的数字就是控制里面7个LED的亮灭实现,如果点亮一个数码管那只需要将数码管接到单片机的7个脚上就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了,但是假如我要同时控制4个数码管显示,按道理至少需要28个单片机IO引脚,但是那个楼主的帖子里似乎并不是这么做,而是通过什么“视觉残留”的办法轮流显示,每次只显示一个数码管,从原理上来说没有疑问,但是实际数码管跟单片机是怎么连接的呢?四个数码管都连到7个相同的单片机引脚上?那单片机又怎么区分每一个数码管的呢?想不通啊求解惑

网友:
片选 ,有一个是留着位置选择用的

网友:
段驱动,位驱动

网友A:
额,把8个数码管全并到共同的8个IO口上,用三八译码器74HC138作为片选来选择8个数码管中哪个亮灭,选择1号数码管、输出他要显示的数字、延时10ms,熄灭,选择2号数码管、输出他要显示的数字、延时10ms、熄灭……就这样轮流显示数字,你看到的就是8个数码管稳定显示数字,这样解释不知道你看懂没?
只用了3+7(8)个IO,嫌电流太大可以加三极管,让片选控制三极管通断。

还可以用74hc595去级联显示,更tm省引脚。
有一大堆专门用于数码管显示的芯片,tm16xx系列,七段、八段、七八段混着的,你搜搜,

网友:
用74HC595只需要三个IO就可以控制一大串数码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额,把8个数码管全并到共同的8个IO口上,用三八译码器74HC138作为片选来选择8个数码管中哪个亮灭,选择1号 ...

大神就是厉害,想不到这些74芯片还有这神奇的功能,看到这一堆74开头的芯片就感觉很困惑,不知道它们的功能到底有什么区别,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该用哪种,看来以后还得每种撸一些备用?

网友:
猪小呆改名猪大呆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就是厉害,想不到这些74芯片还有这神奇的功能,看到这一堆74开头的芯片就感觉很困惑,不知道它们的功 ...

我前几天刚撸了10片595,给时钟准备材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前几天刚撸了10片595,给时钟准备材料

我打算搞一个墨水屏的时钟,但是据说这种屏刷新很慢估计只能搞成日历,有兴趣可以撸几片玩试试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27607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打算搞一个墨水屏的时钟,但是据说这种屏刷新很慢估计只能搞成日历,有兴趣可以撸几片玩试试:
https:/ ...

慢不到哪儿去,做钟表够够的

网友:
3.3V的系统电源、两个发光管子串接,中间接在GPIO上,GPIO用三态输出,输出高下灯亮,输出低低上灯亮,输出高阻都不亮

网友:
大多数并不是一个脚控制一段的,

网友:
实际应用中好多都用数码管驱动芯片

网友:
4位的数码管还有4位独立的共阴或共阳引脚。其他几个引脚ABCDEFGDP是4位数码管所有相同的并联。轮流控制每一位独立的引脚点亮这样就视觉残留了。

网友:
大佬,视觉残留就是,人眼看东西刷新率没这么快,先让第一个数码管显示1,然后让第二个数码管显示2,然后让第三个显示3,第四个显示4,这样,程序里是一个一个数码管显示的,人眼能看成同时显示的。
那既然每次只显示一个数码管,那每个数码管的7个段就可以共用,然后再用四个脚来控制每个数码管的共阴极或共阳的导通就实现了。

真的是,猪小呆改成猪大呆吧!

网友:
先找个驱动的原理图看看呀

网友:
每个数码管有二个开关,一个控制显示什么数(段选),一个控制哪个数码管显示,(位选)
段选是给4个数码管同时送信号,位选开哪个就显示哪个,
就好你家里的开关一样,电网送过同样的电压,你想要哪个屋有电就开哪个开关
不知道这样比喻合不合适

网友:
为啥开始问一些基础的问题了呢

多个数码管就是动态扫描,利用视觉暂留,比如4位8段数码管的显示,可以找一些驱动电路图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