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chrome浏览器使用时间长了为何会卡顿

楼主(2023-12-19):
最近发现google的chorme浏览器在WIN10下,刚打开时候没什么问题,一直使用的时间长了的话,会发现不管页面开几个都会变慢,同时内存占用也没有明显升高。然后浏览器关掉再重新打开就又恢复正常了,一直没有搞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,不晓得哪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,谢谢

网友:
感觉所有的浏览器都这样,chrome还算是好的。opera、safari和火狐也差不多。但其他的好像更糟糕。IE系列的真的能卡死

网友:
是不是内存不够都交换到虚拟内存上了?windows的策略是尽量保持大的物理内存空闲,会交换冷数据到硬盘。现代浏览器,如Chrome、Chromium(就是edge、各种国内浏览器)、firefox都有页面休眠策略,不点击的页面进入休眠后尽量换页出去。

楼主:
迟些我去关掉虚拟内存参数再试试看是不是这个导致的,谢谢了哈

网友:
所有浏览器使用时间长了都会卡

网友:
内存不足在使用交换文件的时候就卡,现在所谓的多核浏览器,一堆的进程,占用内存越来越多又不释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