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不到这个二极管型号?丝印ZU10K

楼主(2023-12-19):
一个工控机电源控制小板烧了一些器件,其中这个黑色二极管型号找不到,麻烦各位知道的朋友帮助,谢谢。

网友:
盲猜是一个快恢复的二极管

网友:
把图画一下,看看电压多少,找个代用

网友:
估计是1a800v快恢复整流管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,矿坛网友给了是UGF10A_10K,就像jwqok朋友说的是1A 800v的快恢复二极管。

网友:
那个明显是个商标哪里是Z

网友:
UGF10K1M二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