漏电保护开关后面再接一个漏保 怎么样?

楼主(2023-12-19):
1,假如害怕负责热水器的漏电保护开关失灵,在其后面再多接一个一模一样的漏电保护开关,可以起到双保险作用吗?  其中任意一个坏了,另外一个能起效吗?

网友:
当然可以,漏电,零线火线电流不一样即跳闸。

网友A:
肯定可以啊,一般还有三级漏保的概念呢

网友B:
一般电表箱处,入户总开关处,电热水器插头都有漏电保护开关,三级串联

网友:
最好不同品牌

网友C:
不费那心思,直接插拔插头,或者断开开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费那心思,直接插拔插头,或者断开开关

如果你的开关控制零线,断开开关后更危险

网友:
总开关漏保加热水器漏保再加防电墙,我感觉差不多了吧

网友:
这就是正宗的双保险。

网友:
经常按下有效测试按键,
良好接地比较安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电表箱处,入户总开关处,电热水器插头都有漏电保护开关,三级串联

百度说,后面的反应电流要比前面的小,不然会越级跳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肯定可以啊,一般还有三级漏保的概念呢

那我直接在配电箱里串2个漏保,再接线到用电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我直接在配电箱里串2个漏保,再接线到用电器。

我的电热水龙头就是算三级漏保,配电漏保--漏电插座--漏电插头。这样稍微放心一点

网友:
有一个漏电保护开关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确保接地,检查按钮确保漏报有效才是最好的。

网友D:
能做到有效安全接地才是正道!就算漏电的话也会通过地线流走,而不会电到人。独主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,共用接地点电阻不大于1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能做到有效安全接地才是正道!就算漏电的话也会通过地线流走,而不会电到人。独主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,共用 ...

老楼比较难。

网友:
加一级漏保,多一层保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