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LED灯泡何以发出啸叫声?

楼主(2023-12-19):
一通电就发出“呜”的声音,像是小马达高速转动。 断电还发出哒哒哒的声音,像马达慢慢停下来。  这是啥原理???

欧普的灯泡,质量怎样?    听说在灯罩上打孔 可以延长寿命,可行不??

网友:
不平则鸣,哈哈

网友:
估计很快凉凉了

网友:
这种欧普的LED灯,不是简单的阻容降压,加个整流桥就完事了,好像是专门的恒流源,应该是微型开关变压器产生的噪音,能拆开检查一下为好。

网友:
  该换了 打孔进灰

   网上找找一些出口货 纯铝散热

网友:
哦,我以为是LED灯芯有啸叫呢,原来是变压器产生的震动。

网友:
要么电感虚焊了,要么电容干涸失容了。

以上以瞎猜方案第三规则猜测。

网友:
因为快坏了

网友:
一般是里面的感性元件问题,也有一些是电容

网友:
这结构,12w肯定不耐用。外壳散热顶多7w

网友:
换电解试试

网友:
盲猜电感啸叫

网友:
使劲扭开拆下来看看呗.还来个隔空诊脉?

网友:
拆开看看有可能是电容问题

网友:
高频变压器贴心松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可能是恒流驱动电感松动。

网友:
我记得opple之前有些灯泡用的是陶瓷外壳,散热效果还是不错的。这类灯炮故障,大多是高温下,电解电容容量下降了,导致工作状态异常,电感异响是有可能的(但不一定100%确定是电感的原因),拆开重点检查一下电容,里面的电路不复杂,难的是拆开。
对于这类品牌灯,其实没有必要打洞,意义不大,厂家的散热还是做的比较好的。有些杂牌灯,与其打孔,不如直接修改一下电流采样电阻,调低驱动电流更有效果。

网友:
我家的吸顶灯,在关闭时有劈里啪啦的声音,当时还担心它的质量。这又过了两年多,还活得好好的。

网友:
LED灯珠怎么会啸叫,应该是驱动部分发出的

网友:
不值得修,换一个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