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汽配] 求助第一现场行车记录仪主板电池问题

楼主(2023-12-19):
这个是第一现场的带yunos智能系统的后视镜记录仪,能装sim电话卡、能连wifi、能连蓝牙,还能fm发射,能看视频还能听音乐。我贪便宜200块钱在本地外设店里装的,他们放了很久了,应该是库存很久了,好像是2016年还是2017年产的。后来用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这机器日期每次都会重置,只有把wifi连上才能自动更新为准确的时间,车熄火也是啪嗒一下直接断电。我以为是库存久了电池废了,结果拆开之后傻眼了,主板一面是整面的屏蔽罩,另一面是整面的散热器。。。根本没有发现电池或者电容。。。难道这个不带电池也不带电容吗?

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,我在主板上看到有B+ B-两个空置接口,这两个难道是电池的正负极接口?我不懂这个,不知道大神们谁知道这两个接口的含义,如果我弄块锂电池直接对应焊到这个接口上行不行?非常非常感谢!

网友A:
估计是不带电池的,且上电量一下B+B-的电压多少。

网友B:
看看有没有小的圆形的小锂电池,那个是时钟电池,换了就好了。

网友C:
不一定是要带电池,有部分记录仪的电源线是带降压板的,降压板的输入有两种,一种是三根线,一根GND,一根常电,一根ACC,ACC作为开关机信号线,另一种是两根线,一根GND,一根常电,通常2根线的是用于24小时监控用的,启动车,记录仪开机,熄火则记录仪关机,常电是一只有12V的,可以供时钟等低功耗电路使用,不会断电立即关机的,都有几秒的开关机过程。如果你的是2根线,那你就是有一根电源输入线接在ACC的位置了,你要发一下你的记录仪接线方式出来,才好判断。

网友:
记录仪可能有一根线是连长电的,前几年论坛发过那个16元的后视镜记录仪,我整了两个,就是要连长电,acc只是个启动信号,不然丢时间,还直接关机。

网友:
查查资料,正常应该都带个能保存时间的小电池的吧,要不每次都得设时间不蛋疼?

网友:
功能越多的产品,一般本身功能最差,俗话说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,样样稀松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一定是要带电池,有部分记录仪的电源线是带降压板的,降压板的输入有两种,一种是三根线,一根GND,一根 ...

这个记录仪是usb口供电的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有没有小的圆形的小锂电池,那个是时钟电池,换了就好了。

主板一面是整面的散热板一面是整面的屏蔽罩,没敢拆,没看到有小圆锂电池 电池我昨晚焊到那个B+ B-上了,结果一点用也没有,还跟原来一样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是不带电池的,且上电量一下B+B-的电压多少。

没有万用表,我直接把电池焊上了,结果一点用没有。。。还是跟原来一样的症状。。。

网友:
现在很多不带电池,带电池的在高温下容易炸,时间都是用GPS时间,小电池也被去掉了,启动时候是初始时间,一接收到GPS信号时间自动校正

网友:
为什么不照一张完整的图片,而只是局部图?

网友D:
好歹给个主板的全图吧,这一点局部看不清楚。
而且就算接了电池,这玩意儿耗电也不小(功能多),也很快耗尽电池的。要保存时间需要机器软件层面支持休眠。
另外试过插上SIM卡吗?要是单纯为了时间自动更新,插个SIM卡就可以了。当然前提必须是能上网,十几块一个月的流量卡那种。

网友:
第一现场,名称起的不错

网友:
行车记录仪大都安装在前后风挡,内置电池的夏天高温隐患很大,所以不带电池的行车记录仪多了去了,靠接常电(相当于直接蓄电池)维持关机后时钟电路工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一定是要带电池,有部分记录仪的电源线是带降压板的,降压板的输入有两种,一种是三根线,一根GND,一根 ...

专业!
了解下

网友E:
怎么感觉像是什么手机主板改的 CPU1300.。。。。

楼主:
       就不一一回复了,我是昨天下午下班才发现的,算是已经成功了,电池起作用了时间也不重置了,这个因为有智能系统,原来都是每次着车记录仪才会冷启动,过程要十几秒的时间。现在我焊接上电池之后我发现有两种方式,一种是不管记录仪只是照常启车和熄火,这记录仪都是瞬间开启进入记录仪界面和瞬间黑屏关机,这个我想这个应该是借了电池的电然后机器进行了类似休眠的操作;另一种是,熄火前点记录仪系统里的关机键(不是物理电源键,就跟电脑系统里的关机似的),关机速度也是飞快,瞬间黑屏关机,但是着车的时候记录仪就不是瞬间进入工作状态了,而是十几秒的时间完全从新启动,这个应该就是真实的物理关机了而不是休眠。这说明电池起作用了。我在想我这个机器是不是一个忘记装电池了的残次品
      另外这个记录仪用的是阿里的yunos系统,是要用淘宝扫码登录的,可是我扫完为何没有任何反应?登录不了。已经连接wifi了,里面的高德导航软件可以正常联网看地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怎么感觉像是什么手机主板改的 CPU1300.。。。。

应该就是跟手机一样的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好歹给个主板的全图吧,这一点局部看不清楚。
而且就算接了电池,这玩意儿耗电也不小(功能多),也很快耗 ...

不好意思,主板全图看不到任何东西,两面都是整面的屏蔽罩和散热片。现在电池已经起作用了,请看我前面的回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