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三线锂电池怎么更换成两线电池,NTC/地线脚怎么屏蔽或者使能?

楼主(2023-12-19):
请问三线锂电池怎么更换成两线电池,NTC(地线)脚怎么屏蔽或者使能?

目前黄色悬空上位机是不给充电的。

补充内容 (2023-12-24 14:53):
【已解决】并10k电阻就可以用了

网友:
一般是接地的。

弄个固定电阻也可。

原因很简单,接电源端的haul,电池电压是变化的,那么不管温度是否变化,这个电压也变化,所以还是接地稳定。

网友:
在NTC和地之间接电阻,10k一般,也可能是5k或者50k,换着试试

网友:
在NTC和地之间接一10k左右的电阻试试。

网友:
那个脚是个温度反馈零件

网友:
常规NTC设计都是10K,直接接个固定10K到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