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LED灯条配电源?

楼主(2023-12-19):
收拾家里翻出来几个LED灯条,双色8W+8W,灯珠用3.2V可以点亮,整体是8并2串的接法,电压3.2*8=24V,单排用24V电源无法点亮,哪位懂的推荐个驱动电源。

网友:
要真是8并2串  上24v直接烧光了

网友:
如果确定是8并2串     单排用5v充电器  即可  5730灯珠一般额定电压2.4      不亮就正负翻一下保险起见可以串个几十欧姆的电阻

网友:
会不会是2并8串?

然后楼主搞不清什么是并串随便说的。

网友:
电压选择是对的,你试试在右边的两个插口短接,专业名词叫堵头,哈哈哈

网友:
应该是8串2并,不亮会不会是坏了。

网友:
得短接上一头,另一头加电,不然没回路

网友(2024-08-22):
这种灯条一般是串联多,楼主应该先弄清楚是串联还是并联,

网友(2024-09-22):
算电压用的是8串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