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维修2005年歌美老式MP3电池盖(gemei m3)

楼主(2023-12-19):
这个MP3可是有些历史了,大概是自己05年上大学的时候犒劳自己的,当时可以花了300大洋。

容量不大,256M。历经岁月的洗礼,虽然外表略显沧桑,但依然能用。

美中不足就是电池仓盖卡扣,以及金属外壳上的卡扣断了(大概是自己以前拆的时候,用蛮力别断了)。、

这个MP3使用1节1.5v 7号电池,现在的问题是装上电池,电池仓后盖卡不住了,只能用手按着。

今天先把这个仓盖整好。

大体结构可以看一下

红圈处原来是有向内的一块突起的,装上电池后,可以卡在红箭头所指的凹槽里,突起断掉了,就卡不住了。

琢磨一通后,大体上有了维修思路,在仓盖上粘上,或镶嵌上一段比较硬的铁丝,弯一个钩,钩到凹槽里,来卡住。

找到一块粗细相对合适的铁丝,先弯一下钩,比量一下。

然后再弯成以下的形状

准备把这一个小机构用烙铁烫到仓盖里面。

过程略,烫进去后大概是正面的样子

这样应该就可以卡住了。

为了提高强度,我们用502胶水+粉末大法来加固。

先在烫接处撒上适量的淀粉(普通面粉或碱面也可以)

然后滴上足量的502胶水

放置一晚后,效果如下图

用指甲kei了kei,发现很结实。

盖上之后的效果如下

卡的还是比较结实的。

装上电池,听歌

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大学校园里

网友A:
不错,就是现在一般都用国砖听歌了,这类mp3音质还是要差不少

另外我们读书的时间差不多

写了这句话发现不对,我们读书的时候没有mp3啊,这才想起我是95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就是现在一般都用国砖听歌了,这类mp3音质还是要差不少

另外我们读书的时间差不多

哈哈哈  我91的   上学的时候正是流行的时候

网友B:
当年刚流行MP3的时候,佩戴一个都是最靓的仔

网友C:
256M的MP3?拷不了几首歌吧?纯情怀呀。。。

网友:
我的是一个64M的,也是装7号电池的,也花了300多大洋,同一时期其他人买的锂电池的全部都扔了,我的MP3至今仍然健在。

网友:
让我想起了魅族,有个1G的,也是这样故障。

网友D:
谢谢分享,502胶水的使用方法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当年刚流行MP3的时候,佩戴一个都是最靓的仔

我也这么觉得,我也是当年最靓的仔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56M的MP3?拷不了几首歌吧?纯情怀呀。。。

一般码率的算5M一首吧,能存个几十首,还行。

网友:
花无百日红,更新换代太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谢谢分享,502胶水的使用方法不错。

生活小妙招儿

网友:
铁丝再细点弄双的

网友:
mp3只服飞利浦的7750方案,推力大,低音好
当年俺上学时最流行的是磁带随身听,谁要有个sony 松下 aiwa那种超薄的揣着,那可牛逼了,同期还有些腰里挂个cd机的。那时学校机房里还是用unix小型机带几十台终端上课
感慨时代进步

网友:
以前的松下磁带机皮带都氧化了,还有个MD

网友:
记得自己的第一个MP3好像是一个朗格的牌子(好像还能找出来),128M的,没有这么大的屏幕,体积很小,移动公司做活动中奖送的,时间大概是2002年。

网友:
“2005年读大学”,我开始上班了,看来我比范大师大了一丢丢。我却是上班几年了才买了一个类似的MP3播放器,1G容量的。

网友E:
那时候流行的是爱国者的月光宝盒128M的,三百多,我晚一年买的是昂达的VX505,256M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那时候流行的是爱国者的月光宝盒128M的,三百多,我晚一年买的是昂达的VX505,256M的。 ...

暴露年龄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那时候流行的是爱国者的月光宝盒128M的,三百多,我晚一年买的是昂达的VX505,256M的。 ...

月光宝盒也是一代经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