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参观智云新能源货车...

楼主(2023-12-19):
参观新能源货车,电源使用的是502.32伏200AH锂离子电池,电池重642KG,支持高压快充。
动力使用的是一台三相永磁同步电机,额定功率65瓩扭矩160N.M峰值功率可以达到120瓩,扭矩360N.M
电压AC382伏,电机重49KG,制动采用断气反式制动,气源是一台380伏1.5瓩活塞无油空压机。

楼主:
接上图,有点乱,随便看,请轻喷

楼主:
高压快充口,控制器,铭牌一通乱拍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高压快充口,控制器,铭牌一通乱拍

新能源是现在的潮流,各方多在跟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新能源是现在的潮流,各方多在跟进

新能源,确实很划算,充一次电只要50多块钱,可以跑150多公里,操作还简单

网友B:
反正纯电池的跑不了多远,只适合场地,转场用。

网友C:
不了解,如果拖几十吨不知要多大电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新能源,确实很划算,充一次电只要50多块钱,可以跑150多公里,操作还简单 ...

短途倒货用的 长途货车耗不起时间。短途倒货用的 长途货车耗不起时间。短途倒货用的 长途货车耗不起时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反正纯电池的跑不了多远,只适合场地,转场用。

楚雄市跑昆明市小板桥200多公里,跑高速吃饭的时候充了一下电,充了40多块钱的,最快的时候110公里每小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了解,如果拖几十吨不知要多大电池

仪表显示峰值电流1百多安

网友:
气源是一台380伏1.5瓩活塞无油空压机
刹车消耗不少电能。

网友:
TSL也有,不知满载能跑多远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楚雄市跑昆明市小板桥200多公里,跑高速吃饭的时候充了一下电,充了40多块钱的,最快的时候110公里每小时 ...

现在高速上的新能源4.2确实牛币,最慢当属货拉拉小面包

网友:
零下电车跑的动不

网友:
电机直接绑在后桥上,简直大号三轮车,大号老头乐。
有必要担心动力部分的寿命。

其他的,既然是商用车,电池应该有加热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楚雄市跑昆明市小板桥200多公里,跑高速吃饭的时候充了一下电,充了40多块钱的,最快的时候110公里每小时 ...

拉了多少吨?他们以前测试满载基本上就几十公里就没了,

网友:
估计又是整几台样车,申报新能源项目,赚国家补贴

网友:
这如果在服务区充电充满得多少小时

网友:
电池是宁德时代的

网友:
整备质量3400公斤总质量4495公斤 合着不违法的情况下只能拉1.095吨?这还是整备质量不超重的情况下,坐上个司机,加上油,随车用品之类重量都没算进去的。怪不得4.2米蓝牌货车是过街老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