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福禄克FLUKE 867B示波表拆开解决档位切换显示问题

楼主(2023-12-19):
福禄克(Fluke)867B 示波表出现了有几个档位不能切换功能,显示设置状态.老毛病了,上次用酒精洗过再点银漆好了几年,再拆修吧.(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)

网友:
这看起来就是高档货不便宜

网友:
时间长了还是会出现的。

网友:
这表看着就高 档

网友:
工程师级别的工具,外表磨损轻微,转盘磨损这么严重

网友:
清理干净会好的

网友:
这个表通病,你问问我不会修大神是怎么解决的,我是直接焊了铜片,再用绿油粘住

网友:
这表不便宜吧?

网友:
一看就是我买不起的

网友:
这是啥工艺,有点看不懂啊

网友:
表挺高级,表盘设计就是反人类,有点儿像10元的廉价遥控器工艺~

网友:
小巧,携带方便是优势。

网友:
这种碳膜的设计怎么这样呢,会有连接不良的风险
看到板上有个继电器,终于理解我为什么每次换档都有触点的声音了

网友:
这个高档货肯定不便宜

网友:
斑马纸和这个触点是个大坑啊,主板料子是真好!

网友:
这是设计缺陷么,这么容易磨损

网友:
高级货,一般人玩不起。

网友:
这么贵的表不应该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