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51] 51单片机程序看不懂,求各位大神解惑

楼主(2023-12-19):
小白没接触过51,看别人的程序看不懂,感觉51好麻烦的样子,下面这些东西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?

1.下面这几句里面的P1代表什么东东?

2.下面语句里面的TMOD,TH0,TL0,EA,ET0,TR0又代表什么东东?

网友A:
随便找个教程不好吗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随便找个教程不好吗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 ...

看教程太麻烦了,有时候大神一句指点就能让人豁然开朗少走很多弯路,比如说这些都是寄存器。。。

网友:
玩的51型号是什么,就去下载什么型号的芯片手册,里面什么都有,想学这个,早晚都得看的。没有办法问完的,因为得了解的问题太多太多了。

网友B:
没听过51,看样子跟不上时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听过51,看样子跟不上时代

据说51是目前最先进的单片机,STC公司的51单片机排名世界第一

网友:
p1是控制引脚1的寄存器
剩下是定时器的寄存器

网友:
这些寄存器要查阅STC的手册

网友C:
只听说过91
51?啥东西

网友D:
51单片机有P0、P1、P2等几个IO口,每个IO口有P0.0到P0.7八个IO引脚,P1^0就是P1.0,就是P1口的第0个引脚,以此类推。
TMOD是定时器的工作模式寄存器,
TH、TL是定时器初始时候的那个数,减到0就是定的时间到了,触发一次定时器中断,
EA是总中断使能寄存器,赋值1就是开启总中断;ET0就是定时器0的使能寄存器,赋值1就是使能定时器0,

好了,我编完了
猪小呆你是真的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51单片机有P0、P1、P2等几个IO口,每个IO口有P0.0到P0.7八个IO引脚,P1^0就是P1.0,就是P1口的第0个引脚, ...

大神我又有新的疑问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28199-1-1.html

网友E:
学过一段时间,没钻进去,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学过一段时间,没钻进去,

其实没那么难,先从简单的点灯玩起,不妨再试一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只听说过91
51?啥东西

老瓢客啊   VIP啊

网友:
说这些都是寄存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