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ther] 小黄鱼上卖的2T 三星870EVO盘能新么?

楼主(2023-12-19):
看到小黄鱼上最低有168元 2T EVO的盘还说全新

网友:
新…大概率是新的…不过应该是螃蟹主控的扩容盘

网友:
同上,全新的扩容盘。

网友:
新的也有几率,但是……

网友:
不建议,扩容机率大

网友:
两个字,别买,三星,wd 希捷的固态别买

网友:
能,怎能不能买的呢?新的,肯定是新的。

楼主又没问能不能用

扰乱市场的扩容盘,信的人大把的有,用的闪存也是不良的,甚至还有QLC不良闪存,就算恢复真实容量,稳定性也极低。这类盘的成本也是很低的,低到前面抹个1还能赚不少

网友:
价格过份便宜的东西一定要小心。

网友:
真实2T容量这个价钱能买么?

网友:
想多了,2t 168
1t 168 旧的还差不多,
所以2t 按目前行情,sata 还贵 500多能保870 真,至于新旧用没有用过不好说
我买了一家的 870evo 的外壳给 863a 用,
至于 150个壳子空的,那盘去哪了不好说,

网友:
全新的假盘

网友:
根本不可能是真的。

网友:
看价格不可能真的

楼主:
好吧
各位说道这地步了我也不敢下手了
谢谢楼上各位给的思路

网友:
建议买全新的

网友:
顶  未知新旧!

网友:
2t 168买个机械盘差不多

网友:
看价格就不可能是真的,新的就更别想了。

网友:
螃蟹主控的扩容盘 千万不要购买

网友:
螃蟹主控全新扩容 里面大概率是几片黑片TL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