轻量化、带感应,照明更方便:WUBEN E7 头灯评测

楼主(2023-12-19):
户外活动、夜里工作、搜索救援,需要一束光,需要一盏灯,对于各种场景,头灯无疑是使用起来最方便的照明工具,光从头上来,双手不占用,确实给生活带来更多方便。
最近入手了一套手势感应双筒身头灯,也能作为拐角手电使用。这就是WUBEN务本推出的E7+P1+AP40套装,双光源、三幅头灯带、延长筒、双电池、手势传感器,真是黑夜户外神器,快跟我来了解一下吧,下文简称E7套装。
小巧双筒身,便携轻量化
E7一改传统手电筒的圆柱体造型,而是八角方形外观,本身是18350规格的短小身材,突出极致小巧。也可以选择增加一节延长筒,变成18650规格,电量更足、首钢更扎实、实用性也更强。
E7采用ADC12标号的铝合金,表面采用电泳工艺镀黑并配合白色镭雕印字。短筒只有60.6×24×28mm的小巧身材,带电池的重量只有80克,兼顾小巧轻便和灵活使用,是EDC携带使用的绝佳照明装备。
E7的外观棱角分明,边缘都做了钝化处理,保持良好的手感。增加一节延长筒,E7的长度增加为92mm,净重也只有69克(带电池119克),却拥有最高1800lm的光通量,将轻量化小巧的照明演绎到极致,买一只相当于两只,性价比真是高啊。
为了便于携带,E7标配了一只宽大的高弹不锈钢镀黑背夹,宽度达到了7mm,通过内插式设计固定牢固,可以很方便将其挂载于背包、口袋等位置,突出了EDC的随身携带,也是一盏固定位置的背包照明灯,实现拐角灯的90°照明,使用起来也很方便。
E7的底部镶嵌一枚强磁铁,有了这个神器,就能将E7随手吸附在铁制品表面,都相当于一盏定点照明的光源,成了写字灯、阅读灯、工作灯,带来解放双手的照明效果。
利用E7泛光的大范围照明,在户外也可以将E5随手粘在公共设施的表面,高灯低亮,照明灯头下面一大片区域都是亮的,看资料甚至是广场舞都不在话下,别提多方便了。
舒适头灯带,照明更自在
E7套转里的头灯带型号是P1,这是一条三幅头灯带,两侧箍住头围,头顶还有一条受力带,三幅都为弹力尼龙带,宽度约为25mm,客气长短可调,将E7打造成舒适的头灯,这也是与灯体呈90°光源的主要用途。
三幅头灯带均为黑色弹力尼龙,透气防滑不积汗,内部是硅胶防滑条,表面是荧光物质的警示条,不但能彰显品牌归属感,而且在弱光环境看得也很清楚,给使用者带来较好的被动安全提示。
头灯底座为八角环,内环固定E7,而且可以在外环内俯仰转动约90°,便于调整到舒适的照明角度。底座有一条压板,一端有一个凸起,安装E7到位后,这个凸起刚好卡在抱夹的开孔内,形成位置锁定;如需解锁,只要压指压板,将抱夹孔松脱,即能取下E7,实现快速拆装。
支架整体为有机材质,强度大、韧性好,遇冷不脆、遇热不粘;E7安装到位后,固定也很稳定,走跑跳跃都不会松动;通过调整,三幅头灯带能够将一套E7固定在头部,确保光线指向和照明范围。
头灯的方便之处,其一就在于将灯佩戴在头上,照明时不需要手持,这样就能腾出双手;其二,光随头转、光随眼动,需要看哪里,只要转头就行,尤其是E7这种大泛光照明,眼前一片光明。最近病毒太多,需要加强锻炼,白天咱也没时间啊,E7是我夜跑的好陪伴。
照明大泛光,迷你小金刚
E7采用2颗LED发光体,这是OSRAM欧司朗P9型号的灯珠,是一种小面积、高效率发光核心,配合外部一体式双眼TIR全反射透镜,为户外活动带来实用的大泛光功能。
正面看,就是小黄人大眼萌。黄色的光线是透镜对灯珠黄色的折射效果,这也是实际的照明光路。E7有6500K和5000K两种色温可选,正白光具有更高的视觉亮度,有助于人眼集中注意力;中白光具有更好的显色性,视物层次感更好,不觉生硬。
本人选择的是正白光版本,主要是孩子进入高年级后,有一些科学观察作业需要在户外完成,E7的大泛光,一照一大片,有助于他观察事物,而且双手可以随时活动,捡拾需要的标本,真的很方便。
E7双发光体,再加上扁平的透镜导光,确实具有良好的泛光表现,个人感觉就是在灯头平面形成了一堵光强,整体向前推开,肯定超过了人眼的视野宽度,带来满场清的效果。
而P9本身属于小面积LED,也具有较好的聚光效果,极亮1800lm的中心光强超过4300坎德拉,照明距离超过百米无疑。大泛光+132米的照明距离,这在轻量化头灯中确实很实用。
所以说头灯是最合适的个人照明装备,无论户外爬山露营、钓鱼搜救,还是阅读维修,或者骑车赶路,E7都能带给你清晰开阔的视觉体验,头部无负担,双手更自由,“小金刚”名副其实。
一键调光快,手势更方便
E7的操作按键在顶部,造型也体现了机械风,两侧两个半弧状突起,可以有效避免放在背包里误碰开启。开关按键表面是开关标记纹,具备更好的防滑效果,带着手套也能轻松操作。再向后靠近背夹的位置,是充电口的封堵胶帽,这样可以凭借手感快速找到并操作开关。
从操作的手感来讲,头灯(拐角灯)确实更适合盲按,因为开关在一端,手指能够快速找到位置。E7开关的触发键程较小,按动不需要太用力,拇指和食指配合,就能灵活操控。
E7具备档位记忆功能,单击开关实现开机或关机。开机后,按住开关将进行档位调整,分别是:低亮5lm、中亮150lm、高亮400lm、极亮1800lm(极亮不在档位循环之内),调节很方便,档位亮度区分度比较合适,换挡逻辑很清晰用。
无论开机或者关机,只要快速双击开关,E7就会快速开启1800lm的极亮档位,可以持续使用约1分钟后,降至800lm,再持续使用1分钟后,降至400lm,并可持续输出超过1小时。
迷你小金刚,当然有护身法宝。只要快速三击开关,E7就开启战术功能,直接进入爆闪档位,通过高亮度的快速闪烁来扰乱人的视觉,实现快速应急反应。
关机状态,快速连按4下开关,E7的主灯闪3下后,将锁定开关按键。此时按动开关,只有指示灯闪3下,主灯不会工作,保证了携带过程中不会因为误碰而开机。如需解锁,只要再次快速连按4下开关即可。
为了能够更灵活地操控,同时体现科技化、智能化特点。WUBEN还为E7设计推出了手势控制单元——AP40,通过一条数据线,实现对E7的不接触操作。
AP40一头连着E7充电口,本体带一个夹子,可以卡在侧向头灯带上,头灯带内部的波浪形硅胶防滑纹,可以将AP40稳妥固定,使用中不会移动位置。
按照到位后,手势控制单元刚好位于头侧,通过挥手遮挡蓝色感应单元,就能实现对E7的不接触控制,距离大约5厘米左右,既方便控制,又不会因为周围的物体遮挡而误操作,确实比较方便合理。
与开关操作的逻辑差不多,手过一下感应器,就能实现开机或关机,手持续遮挡感应器,则实现换挡,快速遮挡两次将直接开启极亮档位,方便之处用过了就会有体会。
大容量电池,快充还防水
E7有长短两个筒身设计,可以使用18350或者18650两种规格的电池,螺纹导电的筒身,更适合加装延长筒。负极用大口径镀金弹簧压着底部的磁铁,也能有效减小外电路接触电阻。
灯头内部正极同样采用了镀金弹簧导电,前后双弹簧可以适配更多长度规格的电池,也能压紧电池,避免走跑晃动时电池松动而断路跳档,使光线有更好的稳定性。
E7的开关中心,还有一颗红/冰蓝双色的电量指示灯,在使用中或充电时都将点亮,以提示使用者电量剩余情况和充电进程,直观又方便,而且还好看。
揭开开关后面的橡胶塞,就能露出E7的充电口,通用的TYPE-C接口,支持盲插和大功率快充,保持了更好的通用性。
我出门习惯带一只充电宝,手势控制线也是充电线,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,可以随时插上线就能给E7充电,短筒身1个小时就能完全充满,长筒身也就2个小时,确保E7随时满电待机,黑夜助我照明。
作为日常使用的随手照明工具,E7的防尘防水等级达到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等级,风霜雪雨等天气条件使用完全不用担心,日常防水防汗更是不在话下。
日用好帮手,更高性价比
日常照明使用,图的就是一个小巧快捷、亮度足够、使用方便,那么头灯绝对是首选,双灯珠、大泛光、照亮前路、保证足下安全,这是WUBEN E7带给我的最直接体验。
佩戴舒适稳定、操作灵活方便、还有手势控制、双筒身灵活拓展、磁吸尾部、拐角抱夹,确实带来与众不同的使用体验。双光源,双色温,直充,防水,E7确实是日常携带使用的良好EDC照明装备,再加上全套才2张的价格。老铁,趁着活动赶紧入手用起来吧。

网友:
手头有几节26650,找不到合适的手电筒。

网友:
头灯就是要小巧轻便,亮度足够就可以了,当然最好持续照明时间在2小时以上为好,其他的功能都是多余,因为会增加成本,也会增加灯的重量,戴上很累很累。

网友(2024-12-09):
高级货,玩家的选择。

网友:
价格也不低吧,高端玩家